[外设] 一般开关电源里的启动电阻是多少W的?

楼主(2019-09-22):
就是那个灰色的粗的,一般是多少W的?想备一点

网友:
启动电阻的阻值是不一样的,电流很小的,只是耐压要求高,一般0.5-1W左右的就行

网友A:
最大的应该是2.2R左右 最小的见过0.1R

网友B:
启动电阻一般1-2W,阻值560K----2M欧,一般先上个1M的,启动时间长在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应该是2.2R左右 最小的见过0.1R

厉害了 什么开关电源里面用这么小的启动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应该是2.2R左右 最小的见过0.1R

你说的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流取样电阻。

这是我最近修的一个创维电视机的电源板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一般1-2W,阻值560K----2M欧,一般先上个1M的,启动时间长在改小。

好的,谢谢,去备一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最近修的一个创维电视机的电源板副电压

图中R100是限流保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