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掉个优盘主控板做个usb小灯

楼主(2019-09-22):
有几个1w的高亮型LED,想着怎么利用一下,工具包里面还有几个优盘主控板,反正没啥用了,就想用这个做优盘灯。
优盘套料
去掉所有元器件。
涂抹导热胶
飞线接电
接LED,正极串100欧,当然不会让他正常亮度工作,太亮太热。
看下亮度,感觉差点
LED突出,盖子盖不上,请出电钻
打孔
在原来电阻再并个100欧,增加电流,算下来电流应该在80m安左右,LED实际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四分之一左右,那实际功率也应该是额定的四分之一?还是十六分之一?LED不知道该怎么算。后头涂点硅橡胶,顶住免得板子移动
插上试试,感觉亮度差不多。
最后想到了用法,卫生间当夜灯,晚上起夜不用开灯刺眼了。为了省电,又剪掉了个电阻,正好。

顺便请教一下,插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头或者充电宝只有微亮,不输出,是不是要把数据段短接才有输出?

网友A:
我的是用街上捡回来的破屏LED电视机拆的,供电用旧诺基亚充电器并联贴在洗手间顶上24小时供电,现在还有很多LED灯管,有些送了给别人,有些自己用!

网友B:
感觉没什么用,之前我有好几个USB灯都送人了

网友C:
可惜了主控板,以后用不到可以送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用街上捡回来的破屏LED电视机拆的,供电用旧诺基亚充电器并联贴在洗手间顶上24小时供电,现在还有很 ...

哈哈,我也是拿来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主控板,以后用不到可以送给我,谢谢。

2.0的板子,现在没啥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什么用,之前我有好几个USB灯都送人了

低亮度的当夜灯不错

网友D:
又是吃灰的节奏,好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吃灰的节奏,好玩而已

当卫生间夜灯用了,功率小,亮度高。

楼主:
用了一天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这折腾的真是辛苦啊。

网友:
80安吓到我了,能加个毫吗?

网友E:
灯珠应该安装在主控那一面,这样就不会凸出太多了,也许就不用壳子开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应该安装在主控那一面,这样就不会凸出太多了,也许就不用壳子开孔了 ...

一样凸起顶住的

网友F:
拆u_key这么干过,用的贴片led,因为这种1w的灯珠一大包,太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u_key这么干过,用的贴片led,因为这种1w的灯珠一大包,太亮了,哈哈,

限流使用,可以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