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朗逸更换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楼主(2019-09-22):
前段时间车子epc灯亮,一直没时间检查,开一段时间灭了又亮,抽空到4S店查,诊断报告显示凸轮轴位置传感B电压过高,更换要500元,我跟维修人员讲,价太高,让他重装回去,把故障码消了,如果再报故障我再换,4S店把故障码清了还是时不时亮黄灯,并且油耗增加,网上包邮花了50元购了传感器,今天把传感器换了,更换做业非常简单,先把空滤拆了,用一把T30螺丝刀就可拆装,看图最直观。

网友:
 没想到这么容易换 什么车的/

网友:
4s店大宰客

网友:
你那算便宜的··单位设备上的这东西光是买,就要1500一个

网友:
原来赚钱这么容易

网友:
知识就是金钱啊。。。。自己懂,就省钱了。

网友:
ssss不是善堂

楼主:
上次保养,4s店讲刹片也要换,一问价格2000元,自己网上买刹片380元,专用工具25元,前轮换好,后轮由于活塞生锈专用工具顶不到位,没换成功,待有空买刹车油,把活塞顶出,除锈再安装,上次换刹片没拍照,所以没上传做业贴。

网友:
为什么会增加油耗?

网友A:
上一个整个机舱图标下位置更好, 看了下图一 你说的空滤 是发动机进气那个滤芯 下面吗?

网友:
同款德原朗

楼主:
4S维修人员讲,凸轮轴检测有两套系统,一套不正常,会启用另一套,所以会出现有时黄灯亮有时又不亮,上网查了一下,凸轮轴检测故障会导致难启动,油耗高,高油耗我是有体会的,报故障发动要3千转才自动加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整个机舱图标下位置更好, 看了下图一 你说的空滤 是发动机进气那个滤芯 下面吗?  ...

已补图,标有tsi即是空滤拆除,正有连接空滤至节汽门的喉管也拆下,便于更换作业,还有拨接线端子,用小的一字螺丝刀轻轻撬起卡扣,才能拨得出接线端子

网友B:
那些喷4s贵的,省省吧。有人说过,这世界上没有贵的,贵那是你穷。
没人逼你去4s,4s也没求着你去,路边摊修车满街都是,然后又嫌弃技术不好,有的还嫌贵,自己回家挖地沟把。
洗个节气门,多少钱?修理店几十块把,4s报价680元,问题是大把人愿意洗,就这么简单,一个卤素灯泡能卖到400元,人家卖得掉就行。

网友:
淘宝货的配件是不想碰,配件水有多深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你觉得看上去一样,其实是不一样,不管价格有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喷4s贵的,省省吧。有人说过,这世界上没有贵的,贵那是你穷。
没人逼你去4s,4s也没求着你去,路边摊 ...

车子零件价格我们不是专业人事,不从事这一行业,4S的报价我们不知道高低,只能通过网站查询比较,说真心是高了,上次空调控制盒坏了,4S要450元,网上查正品150元,原厂的是铅锌合金,大家都懂,铅锌合金这东西时间长了客易氧化,自已零件级维修弄好了,老站有本人维修贴

楼主:
我也理解4S,门面租金,人工成本要支出

网友:
同款发动机 我的是EA哒哒哒哒哒  高压油泵吵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补图,标有tsi即是空滤拆除,正有连接空滤至节汽门的喉管也拆下,便于更换作业,还有拨接线端子,用小 ...

多谢,我的跟你差不多,13小改款 机舱略有不同, 看你的位置结合图片红圈 应该是机油加注口后面 塑料气管和吕管交接那一片吧。

网友:
原来钱是这么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