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吃灰好久的24V-350W工控电源

楼主(2019-09-22):
早前拆开了一个通电无输出的电源,因考虑到手上没相关主要替换件和工作有有点忙,拆开后一直扔在桌底吃灰,前些日子淘了一次元件,加之工作节奏也慢下来了,那就找出来折腾折腾……
因拆开很久了,所有螺丝都找不到了,就直接看板

开关管

总控芯片

肖特基

前级电容

保护芯片

输出电容

输入整流桥

仔细检查了一番,只发现2只开关管其中一只2,3脚短路,用刚淘的13009代替

看看我的渣渣焊工

换下的惨件

没做更多检查,也没用串灯大法,只有冒险一试,结果成功通过

输出正常,24V稳定,来张合照

只是,修好了同样还是吃灰的命运

网友:
不错,修好了,有用时就好了。

网友:
运气不错,只坏一个件

网友:
接个白菜白光烙铁用

网友:
听说开关管要成对更换,这个电源可以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