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你们说这台29元的LED多朗达台灯值不值?

楼主(2019-09-22):
未用先拆,整机外壳做工还不错。

usb充电,还带有usb放电,给其他设备充电的功能。

5颗螺丝固定,很好拆,无卡扣。

参数标签。

防伪码。

内部就一块电池,一块主板,一个开关板。

sanyo,难道用的还是三洋电芯?
参数标称2000毫安,看体积1500毫安还差不多。

充电,放电,触控一体板。

s603是触摸芯片,
a20t难道是驱动LDE的????

有锂电保护电路,
升压和充电用的是tpower--tp4313

tp4313这ic参数是充放电700毫安,参数充电2A,放电800毫安,严重的虚标。

再来看看led部分,也很好拆。

led面板有柔光罩。

好像是黄色,白色灯珠各20颗。

用手机拍摄没频闪,不知用设备测试会如何?
电池有改造空间,放电容量电芯妥妥的。

网友:
我看值,不过我一般都是买9块9那种回来自己改锂电

网友:
logo是日产三洋的

logo大小和位置还有厚度可以看出2000没毛病  这个尺寸3mm的是1450 你这个边的弧度肯定大于3mm

网友A:
你电池驱动的能有啥频闪。。。。。。

网友:
电池容量、充放电参数全部虚标!

网友:
没啥用吧,我以前不仅买了一堆这类小灯,还买零件回来自己组装,自己用洞洞板焊接,做出来的又丑又不稳定耗钱还多,后来买成品,200元左右的挺好了。我现在就想买不要那么多功能的,单挡触摸开关亮度足够的,目前最接近的是2012年买的一款好视力的,只有开关和升降亮度3个触摸键,可惜10瓦的不符合我要求,我希望16W左右的。

网友:
这电芯我猜是三星手机拆机电芯

网友:
正经用还是好好买个牌子货,这种低价货用的led差,led不单频闪问题,还有发色数,这个你找本时尚杂志,卤素和劣质led放在一起对比强烈,至于蓝光危害什么的我倒真觉得是被夸大

网友:
謝謝分享  造型差点儿。。

网友:
这个其实移动电源加5v灯板就这么简单 我撸的49的松下 买贵了 39没赶上

网友:
用的上就行反正都买了

网友:
买几个质量好的高亮LED,洞洞板焊上,手机充电器供电,外观丑点而已

网友:
性价比个人觉得一般吧!

网友:
就是觉得灯头大了点

网友:
我看29值得,里面功能多,做工不错

网友:
廉价台灯慎撸,放家里全成了鸡肋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铝板,不知道工作温度怎样

网友:
之前看其他坛友撸的19带调色调光的更好

网友:
能为工作学习带来便利。为你的人生照亮道路。就是好灯。就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驱动的能有啥频闪。。。。。。

如果用的PWM调光,不是最高档都会有频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