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个变压器调压开关

楼主(2019-09-22):
变压器调压开关做简单维护,拆开看看,里面的变压器油真黑。图片不作文字说明,相关问题请自行科普(非专业人士,问了也不一定能解惑)。

网友A:
铜柱被电火花打出来的花纹吗,这个要全部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柱被电火花打出来的花纹吗,这个要全部换新??

应该就换铜柱吧,

网友C:
里面挺复杂的,那个铜柱是个滚子吧?好像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换铜柱吧,

仔细看了下,铜柱也没换,就是用砂纸打磨了下

网友:
这玩意还修吗,不是 到期更换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挺复杂的,那个铜柱是个滚子吧?好像腐蚀了

不是腐蚀了,是电击了,轻微拉弧的电伤

网友:
好复杂,看不懂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维修完了,需要干燥后再装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腐蚀了,是电击了,轻微拉弧的电伤

泡了油么,都还会拉电弧啊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是定期保养还是可以检测出来出问题了?一般多久保养一次呢?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了油么,都还会拉电弧啊

高压大电流带负载切换

网友:
这东西很厉害了,带电切换连接吗?即使空载也很困难。

网友:
看上去挺复杂的,好像在110kV变压器上才看见过,一般的10kV变压器上还没见过。

网友(2019-10-22):
有增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已经不简单了。
如果各个领域全都懂还让别人过不?

网友:
这么多麻点,电弧伤的吗?真吓人,这应该还是在有灭弧的情况下发生的吧

网友:
这个是110kV,而且还是贵州长征的,我们前段时间才拆了一个,一模一样

网友:
传说中的有载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