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想再买锂电钻了。真是个玩具!!!

楼主(2019-09-22):
不想再买锂电钻了。真是个玩具。我用3000mah的锂电池也只是用了一会就没电了。(

看到咸鱼才几十块钱带电池的东城锂电钻也没兴趣买了。还有75元包邮的775锂电钻,也没兴趣买了。

34元买了个x浦220v冲击钻 ,钻墙打孔很好。不用担心没电。

钻木头也很快。力道大。用了220v交流冲击钻,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每一下都有强劲有力、快感满满的感觉。

不像锂电钻,用起来总感觉力不从心,不爽。

补充内容 (2019-10-2 20:16):
更新:领到一个大红包。不知道买什么,又撸了一台戈麦斯12v锂电钻,相当于几块钱买的。。。。 自打耳光了。。。。。。。。。

补充内容 (2019-10-2 20:18):

更新:领到一个大红包。不知道买什么,又撸了一台戈麦斯12v锂电钻,相当于几块钱买的。。。。。。都不知道买来做什么。。。。  自打耳光了。...

网友:
几十块钱的就是玩具,要形成生产力,你起码得拿大厂的东西才行,而大厂的东西,最便宜的也在三百左右了。另外,12v锂电钻,除了无刷机,全部用的是550(不是775)电机,因为要在续航、力量、体积、重量中找一个平衡,很明显,550能达到这个要求,775达不到。
而775电机也分大功率和小功率,淘宝上很多卖电机的故意混淆功率的转速的概念,故意告诉你,转速高的功率大,其实不是的,功率和转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你说的775电机用不成,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你买的电机是低功率高转速的,所以没劲,二是你的电池不足以让775电机正常工作,要让775电机发挥应有的作用,至少需要你的电池达到25库的放电能力才行。

我把我的带线电钻卖了,因为锂电钻完全满足我的工作需求,两块电池重度工作完全可以用一整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给力,我换了索尼的C4,哇哇的

我只不过换了3节吸尘器的电池,比大虾自带的给力多了

网友:
只能说1分钱1分货,我锂电工具虽然不多,算算也有7~8样吧。
从老一点的妙达到国产的普通牌子,甚至得伟等等。
没感觉这些工具有你说的那么不堪,主要是看电芯,不能看标注的容量。
我的杂牌14.4V手电钻,拆开原厂都是三星电芯的,后天替换的也是三星电芯,就算不用三星电芯,拆个有点名气的充电宝整套替换进去动力也是杠杠滴,
手电钻都快烂大街的东西了,没什么太多技术可言,无非就是品牌,同心度,耐用程度的问题。

要想用的久还是要看电芯。。。。

网友:
9.0AH电池你试试看  3AH就是个玩具

网友:
也不一定吧,我一把49包邮的12V锂电钻,单位平时拧螺丝打孔自钻钉这类的,两块电池用了一年多了现在还正常干活呢

网友:
我全套大有20v,角磨机和电锤用的最频繁,除了电池用完要拿下来充电,用起来不比插电的差,而且还安全,特别是装修的地面是湿的时候,至于电钻,不用怀疑力度不够,看看原厂配的那个加长手把你就知道扭力要强过一般插电的手枪钻,我反正是把我以前的一百多买的小强插电钻送人了

网友:
当工具用至少需要20V的,而且是正规大厂的。山寨货不是工具是玩具,其电机和电池都是垃圾,当然没什么用。

网友:
锂电钻哪有那么不堪,其便携优点是交流电钻无法比拟的。把注意力从闲鱼转移开,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了!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那19元包邮的12v折腾牌就挺好,把电池换了,又自己做了一组电池,家用足够了。

网友:
这结论下得太武断了,电动工具的发展趋势就是无线化,买大牌的吧,当然渠道要好,别买到假货歪货,那使用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我既有220V的国产博世也有几十元的锂电钻,上一个虾牌的转不动还以为电池不行了,结果是电机坏了,现在用另一个杂牌,当电起子用,220V的用来钻铁钻石板钻硬木。

网友:
锂电钻的好处是,当你要在外面要钻一两个孔安装个灯什么的时候,不用拉几十米的电线了。锂电钻适合小量工作的,要大量工作的还是要有线的给力点。

网友:
交流钻有他的优势 就是功率大 但是缺点也是有电线 充电就灵活多了 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很大的功率  即使几千块的四挡充电钻 也会被大厂的交流电钻秒的体无完肤的  但是还是有人买  就是方便 拿起就能用

网友:
几十块钱你能买到的就是玩具啊,还有新手千万不要碰咸鱼

网友:
你220v的随身携带,随时用看看?   用途不一样,没法比

网友:
12V就是玩具,你上20V平台试试

网友:
哗众取宠有意思?!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你对比下德伟和几十块的拆机就明白了

网友:
找当地的大五金店,信誉比较好的,他们的一般还可以,适合工程用的更好了

网友:
跟220v工具对应的是20v锂电工具

网友:
同意6 , 10, 11, 12层主的意见

也许你没有用到好用的罢了。还有你的电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表示做钢结构的现在用电扳手打彩钢瓦2600毫安一个3并5串组个7.8A的电池两个就能上班打到下班

网友:
几十块钱的也好意思拿出来比。大厂的12V的小手钻哪个不是300左右的。正儿八经想用的好,起码得上千。

网友:
估计楼主是用了容量型3000mah电池,换用索尼VTC6电池试试?!

网友:
估计你的3000电池包有问题

网友:
请你换电池...我打木工板  两组可以打4-6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