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瑞祥 LED驱动电源 42-80v如何减小输出电流?

楼主(2019-09-22):
从淘宝购买了福瑞祥 LED恒流非隔离驱动电源,该驱动输出电压 42-80v,电流250ma。现请教大家该驱动如何减小输出电流?谢谢!

网友A:
看到. 1R33 1R37,修改他俩的阻值。具体公式搜这个ic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 1R33 1R37,修改他俩的阻值。具体公式搜这个ic的文档

多谢。没看到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 1R33 1R37,修改他俩的阻值。具体公式搜这个ic的文档

同问, 难道你有同款?

网友:
通电亮灯测电阻的电压就好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难道你有同款?

以前改过电流,基本上横流的都是可以可以改这两个电阻调节电流

网友:
驱动做工不错,竟然不是隔离的,1R37 1R33,去掉1R37试试,电流应该能变成100多ma,背面6腿的是恒流IC,想获得详细计算方法找IC丝印差PDF自己计算

楼主:
是的,可惜不是隔离的。去掉边上的1R33,70V40W左右的灯板闪个不停。不去掉不闪烁,但加了大散热板的灯板发热量还很大。所以想降低输出电流试试。

网友:
把 1R33换成3R00 试试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2019-10-24):
调节RS电阻,没猜错的话1R33和1R37就是,恒流IC都有计算公式的,还有电流调节的差距不要太大,注意电感

网友(2020-02-07):
这板子电流不是70mA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 1R33 1R37,修改他俩的阻值。具体公式搜这个ic的文档

我很赞同,改大这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