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板有眼造假:拆看一个电源电感。

楼主(2019-09-22):
今天拆解一个旧电脑电源,看到一个电感,(以前看到坛友们说 是 水泥块)拆看,有漂亮的外壳,用表量电感接近零,电阻接近零。
拆,看到 板板正正的铁芯,开壳,铁芯散花了,XXX,原来是假的!
上照片!

楼主:
线路板设计上,就已经按照假电感器 考虑啦!

网友:
你这个不错了,里面全是铁片,我那个里边是一个软体的,类似于铁的东西,一个方块儿。

网友:
估计是一个小品牌的电源,以后尽量别买被动PFC电源,买品牌大点的机箱电源。

网友:
我有个电脑的变压器就是这个玩意。挂了一根线出来,啥都没接。

网友:
从铁板时代拆到了瓷砖时代,你这还好了,以前我修假长城一堆铁板铁块瓷砖石头砖块

网友:
很多电源都是这样偷工减料的

网友A:
没说牌子,电源壳子红红的,是游戏悍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牌子,电源壳子红红的,是游戏悍将吗?

游戏悍将应该不至于,好歹标榜自己是个正经货呢

网友:
这骗术登峰造极了。。。。

网友B:
这是什么上用的?

网友:
意料之中。不是品牌的,几乎做工都一样。能假就假。国人喜欢低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上用的?

网上买啦4个  电话耳机。标称350欧姆, 实际 70--80欧姆!舌簧耳机,准备自己改 高阻耳机!

网友:
这造假也舍得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啦4个  电话耳机。标称350欧姆, 实际 70--80欧姆!舌簧耳机,准备自己改 高阻耳机!
...

是不是原来的摇把电话都是这样的耳机

网友:
这个还有铁片,有的是瓷砖片和水泥!

网友:
这是我朝的流行做法

网友:
这电源用料看着眼熟 ,好像前几年的电动车充电器。去掉那几个散热片完全一个风格

网友:
认真造假,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