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制作工艺问题

楼主(2019-09-22):
如下图,我在PCB上用Mechanical层画了个边长10mm的矩形。
如果交PCB厂制件的话,他会沿我的Mechanical线锣出一个矩形的镂空区。
然后,我要问的问题是:我实际到手的镂空区域是刚好10mm吗?还是大于10mm?
--------------------
补充一下我的问题:
我想在PCB上抠出一个孔来让零件穿过,零件刚好穿过又不留太多缝隙,要求开出来的孔尺寸是我设定的大小。
考虑到厂家的锣刀是有一定尺寸的,要是他沿我画的线中心下刀,实际出来的孔是大于10mm的。
或者说,PCB工作人员会在人为把下刀的地方设定在画线外,确保不会锣得过大?

网友:
天呢 我是服了 做板子就像做零件 比如车一个圆柱 你要什么样给你做什么样 你还管刨掉的边角料里会不会有你柱子上的部分啊

网友:
楼主其实想问的是,板子加工之后的尺寸公差能达到多少吧,机械加工件有公差,或精密等级要求,电路板的尺寸加工都遵循哪些要求?

网友:
基本上是10mm,我做了几次,切割比较准确。

网友A:
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还是不一样的吧。。。

设计中不都是用 mil 做单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还是不一样的吧。。。

设计中不都是用 mil 做单位的么??? ...

是的,你说的都没错。
Mechanical层的KeepOut层的确是不同的。而PCB厂家都会识别为同样的功能(锣开或V-cut开)。
线路板常用mil作为单位,这个我知道。但mm却是我们日常容易接触到的单位,所以这次我用mm来定义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都没错。
Mechanical层的KeepOut层的确是不同的。而PCB厂家都会识别为同样的功能(锣开或V-cu ...

但那种将导电层由边缘向内收缩一小段距离的设计,应该不是单只用keepout来实现了吧,

只是觉得你在描述误差的时候以毫米做单位实在是有些大。。。

网友:
Eda画的外框是按内边沿,内部开口应该是按外边沿,明天回家看一下

网友:
一要看这种线的线宽有没有意义,二要看工具的精度

一如果不能确定,就设置线宽为0.001mm,甚至更小级别,让工具精度来决定;在AD中,线宽中间有虚线的线,线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楼主在机械1层画的线,是以中点起算,2线之间距离10mm就是10mm,和线宽没有关系,线再宽距离也是10mm。(小提示之一,其他层画的线,有的线宽有意义,有的无,看中间有无虚线,有虚线的线设置再宽画出来也是0,因为宽度没意义;之二,按q键切换英制和公制单位,也就是mil和mm,以mm作单位,也可以设置为0.00001,没有误差大小之说,要看小数后的位数;距离大的用大单位只是为了方便,比如光年)

二现在有激光切割,精度可以达到um级,应该能满足一般需要;先问清楚,像物理的刀头精度粗,就适当调整左右距离来满足需要,比如10.123mm,多宽或者多窄的刀总有宽度,这种误差避免不了,满足需要就行了

网友:
尺寸不会差,不考虑加工误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