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伟 350 27V 改75V

楼主(2019-09-22):
第一次改 竟然成功了

网友:
这明伟越改电压越高了!楼主这几个图也没说明!来说几句,不然谁知道搞什么的!!

网友:
这电源tb都搞出数控显示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去年买了2个结果不小心烧了,修了后有电压带负载就降压,扔一边了

网友:
其实低压用的比较多,给锂电或者蓄电瓶充电,高压也就给电瓶车充充电,平时用到的情况也不多

网友:
楼主如何改的?变压器需要重绕吗?

网友A:
你的表头电流接线接哪里?我按网上教程接康铜丝两端测量的电流太小了。直接串接在电源输出地和负载之间测量的电流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头电流接线接哪里?我按网上教程接康铜丝两端测量的电流太小了。直接串接在电源输出地和负载之间测量 ...

有时间我发个教程出来

网友:
低压大电流测试过吗?确定不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