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DELL戴尔2311显示器背光故障

楼主(2019-09-23):
故障现象:开机亮一秒即灭分析:用电筒照屏幕可见有显示内容,说明是背光问题,电源和主板应该正常,
8年前的屏常亮到现在应该灯管老化了,就算是驱动坏,也该换灯管了,所以买一对管回来换再说

拆机很简单,外壳全靠撬,没有螺丝
屏上左边是主板,右边是电源及灯管驱动板:

先拆前铁框,后拆屏板保护盖,要非常小心屏板排线:

新灯管:

拆出的旧灯管,一端烧焦了:

灯管把屏框烧出一个大洞,导光玻璃也有烧熔一点:

换灯后测试一下显示效果,还不错:

盖板装回,贴上胶布固定按键线和背光灯管线:

背光玻璃被烧导致左上角有个1平方厘米白斑,正常使用感觉不到多少,
除非用黑色背景:

使用到的工具:

网友:
我用的是三星HDTV一体化的显示器,就是开久了会变很热!

网友A:
怎么不顺便换个LED灯条。是觉得灯管的光自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顺便换个LED灯条。是觉得灯管的光自然吗?

现在用双屏就是一个LED一个CCFL背光,LED背光的怎么调都觉得颜色很淡的感觉,CCFL的色彩和对比都明显好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双屏就是一个LED一个CCFL背光,LED背光的怎么调都觉得颜色很淡的感觉,CCFL的色彩和对比都明显好过 ...

是不是灯条的问题,我的三星t220换了led灯条感觉色彩没问题,耗电降了一半,现在接机顶盒当电视看颜色挺好的,就是调色温有些费时间,需要单独调三色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条的问题,我的三星t220换了led灯条感觉色彩没问题,耗电降了一半,现在接机顶盒当电视看颜色挺 ...

你要两台显示放同样的图案最好是测试图在一起调试就知道了,LED光谱确实没有那么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两台显示放同样的图案最好是测试图在一起调试就知道了,LED光谱确实没有那么全 ...

日常使用,不搞设计够了,估计你要求高点

网友:
我有一个19的联想看着也挺暗的了,有空换一下灯管去!

网友C(2020-04-05):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双屏就是一个LED一个CCFL背光,LED背光的怎么调都觉得颜色很淡的感觉,CCFL的色彩和对比都明显好过 ...

我也想问,我也是一边灯管烧掉了,我换LED灯条但是接到原来灯管的位置灯条不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下方什么都没安,屏幕上面亮下方暗,亮度差还可以接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我也是一边灯管烧掉了,我换LED灯条但是接到原来灯管的位置灯条不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 ...

灯管与LED灯条驱动不一样,不能直接换,上网搜搜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条的问题,我的三星t220换了led灯条感觉色彩没问题,耗电降了一半,现在接机顶盒当电视看颜色挺 ...

灯管技术早就已经非常成熟,而LED到现在也并没有达到很好的白平衡,有高端的LED显示屏,日本夏普曾出过记得当年售价7万以上,色彩能达到传统显示屏水平,高端背光的成本似乎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与LED灯条驱动不一样,不能直接换,上网搜搜教程

好的谢谢

网友E:
我的2311感觉屏幕比较暗,看着有点累,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的缘故,还在考虑要不要换,感觉还是有点 难度。

网友(2020-05-25):
这是没人在,一直开着才会烧成这样.......

网友F:
原显示器是LCD灯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311感觉屏幕比较暗,看着有点累,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的缘故,还在考虑要不要换,感觉还是有点 难度。 ...

其实挺简单的,一顿猛撬就行了,就是要小心屏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显示器是LCD灯管吗?

是CCFL灯管,就是早期常见的那种,不是LED灯背光

网友:
还是led省电

网友(2020-08-01):
换CCFL背光,要用到这么多品种的撬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双屏就是一个LED一个CCFL背光,LED背光的怎么调都觉得颜色很淡的感觉,CCFL的色彩和对比都明显好过 ...

led 屏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