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体化led灯条

楼主(2019-09-23):
捡了两根别人扔的led灯条,通电试后都不亮,每根都有烧坏的灯珠,闲来无事,拆着玩。用另一个灯盘上的换到这个灯条上,还挺亮,后换灯珠和原装的色温和亮度都有区别。费事费工。无意义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可以当配件,留着拆件,还减少了电子垃圾

网友A:
灯珠怎么吹下呢

网友B:
修好还能用 放在24小时点亮的地方考验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怎么吹下呢

热风枪在灯泡的背面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还能用 放在24小时点亮的地方考验他

粘在电脑桌面上边,点一个星期了还没坏,就是太亮,刺眼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怎么吹下呢

买一个像鼓风机外形,几十元的万里电吹风机,把进气口调最小,也可以化焊锡拆下灯珠。很响的其它吹风机出风温度不够化焊锡。

网友:
直接短路了灯珠,保持颜色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