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改个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9-09-23):
20块买个旧的电源,想改个电瓶充电器
有个电位器,不知道什么作用,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可以调节电压,10.9-12.6V,不能再调高,

网友:
想办法把电压调到15v,加个电阻限流就好了,没必要太复杂。

网友:
想办法把电压调到14.5V,改成恒流

网友A:
要按照经典改法改好一点,恒流还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照经典改法改好一点,恒流还是必要的

把电位器换成可调电阻,电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位器换成可调电阻,电流怎么改

网友:
要是494的电源芯片就好改,其他的芯片要有图纸才好改。

网友(2020-02-29):
专业分享,麻烦看看我发的贴子,江湖救急!

网友(2021-02-03):
就参考上面那个图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