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手环半暴力拆解,细节图

楼主(2019-09-23):
某次逛论坛,买东西时,卖家送了只小米手环(不带测血压的最新功能款),充了好几次了电(当然是直接在充电触头接5V电~~)。从来没有亮过。

抱着死心的态度拆解之。

下面分享这个简单的过程。

1.上面的铝盖子是可以用小刀从边缘插进去,撬开发,不用上台钳什么的。很简单!
2.在铝盖和收款中间,是用胶灌着的,也就是用来连接铝盖和手环,胶本事是半透明的,以保证能看到三个指示灯。

      暴力拆开胶水覆盖区

3.在打开的瞬间,就发现下部有一个芯片怀孕;电路板和壳子是用塑料卡口和塑料止钉形式连接,自直接削掉塑料止钉的冒,轻轻撬出电路板

4.可以清晰看出,供电是用触头方式连接,振动马达是软pcb焊接,电池则是用沾在电路板上,焊接连接。

5.发现修是没有可能了,只能拆个什么吧,用起子撬振动马达时,发现底部沾的非常结实,直接把马达壳子撬起来了。可以发现,是有刷电机,磁感应线圈直接在小板上镶嵌着,具体那个白色基板什么材料没有看出来,硬度和密度较大,感觉像是陶瓷,整个板子是缺边的圆,用来实现偏心摆动,以起到振动的目的。

网友:
就发现下部有一个芯片怀孕
什么时候情况

网友:
我买的第一个坏了后,也拆开了。拆了就还不回去了。

网友:
我的老款也是充电没反应

网友:
哪颗芯片?芯片也会怀孕?

网友:
不知电池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
好像振动电机是零几年诺基亚上的有刷结构,电刷很薄。2015年后出现不少的无刷振动电机,可以设计成单霍尔芯片方案。

网友:
小米这个触点式充电很蠢 :壳子是硅胶的卡不太住,弹簧触点有时接触不良。现在第三代了问题依旧 另外吐槽下那个椭圆的米粒竟然能在硅胶表带里面左右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