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同品牌的电瓶可以串联合用吗?

楼主(2019-09-23):
原来的电瓶车电瓶有两个不行了,从修车店里换了二个,原来是天能的,换来的是超威的可以串联合用吗?

网友:
容量一样就行,还有容量状态也要一致

网友:
只要容量接近 还是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A:
只要电压,容量,内阻一样就可以一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容量,内阻一样就可以一起使用

电压容易测试,容量、内阻,没有工具很难搞,

网友:
旧东西随意吧

网友:
我的电车就这样处理的.有一块不行了.我找了块一样容量的换上又骑了1年.牌子无所谓

网友:
没事 反正是旧的 我这几年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不怎么值钱的东西,凑活用吧,我家里的电瓶就并联,没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