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的emmc焊盘坏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9-23):
平板的emmc焊盘坏了,该怎么处理?强行把emmc撬下来的,导致emmc位置的主板脱皮,还可以拯救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19-10-17 20:05):
如何寻找这个板子上的usb引脚,d+  d-,想接一个usb,用wtg。

网友:
挖坑补点加引线

网友:
修手机的人,飞线很拿手

网友A:
为啥要强行撬下来?要升级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强行撬下来?要升级大容量?

垃圾堆里捡的

网友:
你这掉的都快看不见焊盘了

网友:
都这样了,我看没必要拯救了吧。

网友B:
B站,艾奥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艾奥科技

什么意思?找他吗?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修了,拆下的芯片做u盘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找他吗?

他经常发修补焊盘的视频,你可以跟着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经常发修补焊盘的视频,你可以跟着学一下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