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200多的指纹锁

楼主(2019-09-23):
        提前声明这个是批发价,而且不包括锁体和邮费安装费,市场价一般在500-1000元整体为锌合金材料,把手上提上锁,下压开锁,操作面板带滑盖,滑盖会随把手活动自动落下,

外把手下面安装隐藏式机械钥匙和临时电源插孔,便于应急开锁,采用4节5号电池供电

操作面板带滑盖,滑盖会随把手活动自动落下,总长大约42CM,这个尺寸可以覆盖多数门孔,整体3.2公斤,略显单薄,面板比较醒目,半导体指纹头,还有门铃

把手材料用料还可以,离合总成一般,滑盖自动下滑的装置很有思路

半导体指纹感觉不错,带有3个磁卡及机械钥匙,有红古铜,黑色,金色三种颜色、总体感觉这把指纹锁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设计的思路完全适应客户的安装,很多锁体也无需更换,就是精密度欠缺,安装发现不能自动下滑,后调整了内部才解决,咳,都这个价格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A:
我去为什么不用18650。

网友B:
自从经历过一个寒冬后,每看见锌合金三个字,内心都TM的颤抖了一下,有没有同感的人啊

网友:
看测试说现在没一个指纹锁是完全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经历过一个寒冬后,每看见锌合金三个字,内心都TM的颤抖了一下,有没有同感的人啊 ...

太同感了

网友C:
关键看锁芯内部是不是也是合金的,这个会有大坑的,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经历过一个寒冬后,每看见锌合金三个字,内心都TM的颤抖了一下,有没有同感的人啊 ...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锁芯内部是不是也是合金的,这个会有大坑的,小心

这个锁是全锌合金的,大坑?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机械锁简单耐用些,电子锁的话最好有一个机械锁孔,万一没电可以钥匙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锁是全锌合金的,大坑?有什么问题吗?

锌合金烂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机械锁简单耐用些,电子锁的话最好有一个机械锁孔,万一没电可以钥匙打开。 ...

现在的指纹锁都有机械锁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从经历过一个寒冬后,每看见锌合金三个字,内心都TM的颤抖了一下,有没有同感的人啊 ...

锌合金即使不考虑锈蚀,其强度也不够,我有好多挂锁锁芯就是锌合金的,用两年锁芯自己就掉了。

网友F:
锌合金成渣渣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锌合金成渣渣灰了

莫不成过几年锁都散架了?太恐怖了

网友:
锌合金,还是受力件,算了,看看就行了。

网友G:
这种锁,10个有9个坏在电池漏液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经历过一个寒冬后,每看见锌合金三个字,内心都TM的颤抖了一下,有没有同感的人啊 ...

这个锌合金还是没有问题的!几乎所有的稍厚一点的锁都是锌合金的,不信你看下自家的门锁!锁本身的价格并不贵,加上锁体50块+200安装费、售后服务费,算下来的话市场售价低于800包安装的锁老板都是劳模!!或者你就别指望有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锌合金即使不考虑锈蚀,其强度也不够,我有好多挂锁锁芯就是锌合金的,用两年锁芯自己就掉了。 ...

执手及面板都是锌合金材料,离合器有一部分是钢的,顶柱部分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为什么不用18650。

这个 电池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锁,10个有9个坏在电池漏液上

厂家要求必须用正品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