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伊莱克的DT830B万用表,添加蜂鸣功能

楼主(2019-09-23):
基本是用积分和红包兑换的,实际没花几块钱。以前用过伊莱克的一款万用表,算是用过的低端万用表里最坚挺的,所以这次看到伊莱克的官方店铺有促销,就弄了这个830来玩玩。

外观上完全看不出和伊莱克的关系,包装上也是全英文,除了一张贴纸外没有任何伊莱克的痕迹。

表的内部也很精简,连可调电阻、三极管都精简掉了,唯一的集成芯片就是这颗牛屎。

经测试,确定这是7106的主控。板上元件虽然不多,测量精度倒还不错,国产厂商对7106的打磨功力可见一斑。

保险丝没有精简掉,幸甚幸甚。计划用他来测测低压线路,高压就不指望他了,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啊

V片位置标记一下,防止来回拆弄乱了。黄色部分是表的电源开关,滑片式的。

板上标注的型号是LE830B-2,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是19年8月24日。

离谱的是COM端就只是搭在上面,根本没有焊接,搞不懂这样的产品是怎么出厂的。

下一步就是把厂家精简的那些电路补回去,先从我个人比较常用的蜂鸣器开始。
跑了一下二极管档的电路,发现一端接红表笔,一端接900欧电阻这里比较合适,对其他电阻档没有影响,但是会导致电压档反向测量结果溢出。
主板右上角那里有个空位,看样子是给LED灯珠预留的。
这个主板和典型的830B电路好像不太一样,9013没找到合适的安装位置,有用过这块表的朋友不妨指点一下。

=======================================================================
更新一下,蜂鸣器可以正常使用了,虽然声音不太大

经反复测量和对比,终于找到了一段仅二极管和电阻档使用,同时蜂鸣器又不会影响二极管以外档位功能的位置。
我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如上图的接法就可以使用蜂鸣功能了。这两点只有0.7V电压,蜂鸣声音会有点小。

网友:
不出意外,表笔插座是铁的;除了个玻璃壳保险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电路。为了生命安全,这种山寨货还是远离了吧,再便宜也是个垃圾。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4938&extra=

给你点点灵感。我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38&extra=

给你点点灵感。我也搞不懂。 ...

那篇帖子里的主控芯片是46脚的,没听说7106有过46脚啊

网友A:
渣手机,将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渣手机,将就看

多谢,你这块表中PTC的位置在伊莱克上好像是用1.5k电阻代替的,9013还不确定。
另外你也查查你这款牛屎是什么芯片的,看引脚是2*11+2*12,感觉不是7106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这块表中PTC的位置在伊莱克上好像是用1.5k电阻代替的,9013还不确定。
另外你也查查你这款牛屎是 ...

质量太差拆开掰断扔了已经

网友(2019-11-06):
本来也想买,但是害怕做工不好,看到拆解看样我是对的

网友(2020-03-06):
这个表装上蜂鸣器还能合住盖子吗?

网友:
这种表就是家用的,测测电池有没有,开关好不好之类的,凑合用吧。

网友B: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只是不小心用了二极管档测了直流高压,烧坏了,现在测什么都是乱显示,请问是那烧坏了,是芯片吗?能修复吗?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只是不小心用了二极管档测了直流高压,烧坏了,现在测什么都是乱显示,请问是那烧 ...

如果所有档位都是错误的,那先测一下牛屎左侧的那几个元件,再去测牛屎的典型电压

网友(2020-05-04):
这个可以用
山寨 DT830B万用表,添加蜂鸣功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762

网友C:
右上角那个空位,是给蓝白可调电位器用的,标准大小是200欧。也可以用100欧的。
割断预先连上的那个铜皮,焊上电位器就行,然后就能调准确度了。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那个空位,是给蓝白可调电位器用的,标准大小是200欧。也可以用100欧的。
割断预先连上的那个铜皮, ...

大哥,是割断哪个铜皮啊?  麻烦指导一下可以吗?

网友D(2020-09-17):
按你的办法接了一个蜂鸣器, 确实能响,但是会影响电阻。 10欧的电阻测出来25欧。。取掉蜂鸣器,再测量电阻又回到10欧

对直流电压也有一丢丢(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办法接了一个蜂鸣器, 确实能响,但是会影响电阻。 10欧的电阻测出来25欧。。取掉蜂鸣器,再测量电阻 ...

电路是一样的吗?顺着你现在的电路找一下,找到只有二极管档使用、电阻档不使用的那部分线路

网友:
一模一样,
我试了其他几个地方,全是,
比方说我现在按照你的焊接上了。 调到二极管,蜂鸣档然后直接红黑表笔短接,会有40欧的阻值
最后我也试了接红表笔和9k的那个电阻,稍微好一点。200欧的电阻档还是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是一样的吗?顺着你现在的电路找一下,找到只有二极管档使用、电阻档不使用的那部分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