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进虫死机的苹果笔记本

楼主(2019-09-23):
前段时间下大雨…家里到处都是这种水蚂蚁…
正用电脑写着文档 然后看见一只水蚂蚁扑腾扑腾
飞到屏幕底部 然后就钻进屏幕下方的散热口里了
想着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继续写文档了
然后放了一晚上 第二天开机发现卡在苹果进度条这里
无论如何尝试开机都无法正常启动 遂打算拆开一看究竟
然后 真的印证我的想法 虫子死在了固态硬盘上
可能渗出的体液导致固态硬盘上信号不正常
唉 不过移除死东西之后清洁了一下主板 可以开机了

网友A:
“BUG”的由来:

Bug一词的原意是“臭虫”或“虫子”。但是现在,在电脑系统或程序中,如果隐藏着的一些未被发现的缺陷或问题,人们也叫它“Bug”,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第一代的计算机是由许多庞大且昂贵的真空管组成,并利用大量的电力来使真空管发光。可能正是由于计算机运行产生的光和热,引得一只小虫子?Bug?钻进了一支真空管内,导致整个计算机无法工作。研究人员费了半天时间,总算发现原因所在,把这只小虫子从真空管中取出后,计算机又恢复正常。后来,Bug这个名词就沿用下来,表示电脑系统或程序中隐藏的错误、缺陷或问题。

与Bug相对应,人们将发现Bug并加以纠正的过程叫做“Debug”,意即“捉虫子”或“杀虫子”。遗憾的是,在中文里面,至今仍没有与“Bug”准确对应的词汇,于是只能直接引用“Bug”一词。虽然也有人使用“臭虫”一词替代“Bug”,但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推广不开。

网友:
这个像是白蚂蚁羽化的样子。

网友:
这虫子还真厉害

网友:
这是一个真正的bug

网友:
还好保护机制完善,不然硬盘挂了就惨了

网友B:
这是白蚁吧,可以分泌强酸

网友:
一条生命

网友:
作孽呀,阿弥陀佛

网友:
未来的蚁王或者蚁后,英年早逝了

网友C:
用酒精把固态硬盘进虫子的地方擦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白蚁吧,可以分泌强酸

唉 南方下雨天特别多这个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把固态硬盘进虫子的地方擦洗一下

谢谢分享 是的 用无水酒精擦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白蚁吧,可以分泌强酸

可能他想筑巢还是怎么的 有液体出来 然后电死了还是热死了不知道…最后用酒精擦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bug行动

哈哈 很生动了

楼主(2020-05-09):
引用 网友A:
“BUG”的由来:

Bug一词的原意是“臭虫”或“虫子”。但是现在,在电脑系统或程序中,如果隐藏着的一些未 ...

还就真是抓物理BUG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