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京滨生产的电喷摩托车用节气门三合一传感器拆机图解,角度传感器是ALPS的?

楼主(2019-09-23):
之前陆续发了ALPS三国的电喷节气门三合一传感器,这次再拆一个京滨生产的,仍然是带TPS(节气门开度)、进气压力和进气温度传感器
让偶们看看这几家到底水平怎么样!

------------------------------------

背景知识:
电喷——发动机燃油电子喷射,高压喷油,能更好适应发动机运行环境及负荷变化
开度传感器——节气门开度传感器,用来测碟片的开启角度,主要是反馈车辆负荷。这个老的一般用接触式(电位器原理),新的基本都是非接触式的了(磁感应式:霍尔、AMR,电感式)
进气压力传感器——大气绝对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吸入空气压力,主要用于发动机冲程判断和补偿进气量(海拔不同,环境气压不一样)
进气温度传感器——检测吸入的空气温度,用来补偿进气量(偶看到的都是用的NTC电阻)

传感器工作示意:

以上三种信号都传至ECU,用于电喷的点火角度、燃油喷射量及喷射相位计算

这种蝶阀方式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汽车上用电子节气门的多,就不需要怠速阀了

-----------------------------------

这个京滨的外形有点不一样
还盖了个盖子

底面

侧面

各传感器位置分布

准备开拆
盖子似乎是外壳翻边热铆的

撬开翻边,拿下盖子,就是这样

完整的盖子

还好灌封的是软胶(应该是聚氨酯类的)

扣干净面层的胶

气压传感器在下一层

拿掉PCB板

异形的环氧双面板
上面没件,只做各传感器和插针的互联用

下层还是胶

尽量扣干净
各传感器露出来了

检测温度的NTC电阻,这个没啥看头

气压传感器是重点之一

锯掉部分壳子方便撬

撬掉了

安装面有空腔,储水、油、异物用的

楼下看气压传感器

楼主:
这次的气压传感器很大

也是个异形,不知道是在哪家定做的

芯片用硅凝胶保护,不怕水汽、酸碱腐蚀

放大看芯片

原理可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6235

接下来拆TPS传感器
这个盖子和ALPS(超声波焊接)的不一样,采用软胶封装了

取出盖子

里面是这样的
偶看和ALPS是一模一样的

一样的插针结构

一样的可以拆出来

采用电阻电位器方式
还能看到电刷划痕哈

各部分如下
(这个走线和APLS的有微小区别)

侧面

插针两侧均是弹性接触

可以拆

碳膜板详解

电刷一侧是这样

取出电刷组件,内侧有波浪垫圈

楼下继续:

楼主:
电刷组件中间有带凹槽的塑料柱,定位用的

另一边和节气门轴配合

详解,这个锥形定位很有意思的

具体用法

施加定位压力的波浪垫圈

剩下的壳子

里面是注塑的插针

全家福

最后上个电路图
很简单吧

电路也没什么保护、EMC元件,只能靠ECU了

解剖发现,京滨这个的开度传感器和ALPS的非常像,偶估计就是ALPS提供的
ALPS的电阻电位器很出名的,现在给竞争对手提供核心产品(偶猜的哈),也得下很大决心才行吧

这样看来京滨的传感器技术应该是三家里最差的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安装到以前化油器的摩托车吗,复杂吗?

网友B:
马扎撒!看直播!

网友C:
相机不错,图片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安装到以前化油器的摩托车吗,复杂吗?

工厂重新设计是可以,化油器车上后期没法装的,毕竟还要装全套电喷,充电系统也要改,关键是要标定发动机

网友:
电路够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扎撒!看直播!

前排没沙发了,但板凳还有空位,马扎留给后排的用

网友D:
很详细的拆解,介绍到位。

网友E:
过来看大神科普~

网友:
好,又超額了。沒法打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不错,图片清晰

偶就是不告诉你偶是用魅蓝note6拍的

网友:
摩托车这气门是钢丝绳拉的,用不到啥安全功能,能把角度信号读回去就行啦。。。

估计就组装一下,全部传感器都是外购的。。。

楼主:
总电路确实简单,技术在传感器里面

网友:
謝謝分享,真详细,但没看见密封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的拆解,介绍到位。

谢谢,过奖了!

网友:
感觉看了一部电影,
精彩!!

网友:
恭喜元首受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来看大神科普~

大婶是专家,偶可不敢班门弄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