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不小心翻船的多用插座

楼主(2019-09-23):
一个好长时间没见过的质量很差的插排,用料简直是20年前的山寨小厂水平,薄薄的塑料外壳,内部接线直径0.58mm,内部铜片0.3mm厚,开关就是铜片连紫铜触点都没有别说镀银了,插头线外观不错,内部应该是再生材料的绝缘皮,就这还优惠后8.9元,还声称国标3C认证的,晕

网友A:
一般来说,便宜无好货,这个价格,把邮费去掉,还能剩下什么。

网友B:
关键看楼主多少钱买的,8.9元这个水平正常,要是29.8买的就不正常了。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永远是对的。

网友:
线太细,插手机充电器还可以,大功率电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楼主多少钱买的,8.9元这个水平正常,要是29.8买的就不正常了。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永远是对的:l ...

因为看坛友买的9元10元的都是新国标,一体铜条的,心里就不平衡了

网友:
我的昨天收到,一般用用这价就别要自行车了

网友:
这个一般用电器用用没问题,烧水壶啥的最好就别插了。

网友:
这当然路边摊水平,只能500W以下用

网友:
我也差点上车,还好忍住了!前些天30买了两个航嘉

网友:
优惠购里见过这货,刚开始还以为是天猫系的东东,仔细看了下原来是个山寨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看坛友买的9元10元的都是新国标,一体铜条的,心里就不平衡了

一般20左右30左右的还可以相信,翻车的次数多了,就慢慢的头脑不发热了

网友:
这价格6.8的慈慈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还不错,没感觉外壳怎么薄,
线是细了点,不过也没看你照标牌,不知道标牌上参数是多少,所以不能光看线细就说人家不合格,这么粗的线10A长时间用不靠谱,5A还是能用的。
所以你接1kW以下的电器完全没问题。你又不是每个排插都要插电热水壳,插个电视电脑什么的都正常使用。
相反,你的排插一味上粗铜排,参数很猛,整个回路的瓶颈出现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反而更危险。只要你知道它的适用场合,这玩意也不错。
当然,不要跟别的比,优惠购大家都懂的,都是赔本赚好评的,只是看哪家补贴多。

网友C:
换线4.0mm2的,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线4.0mm2的,赚了

高!兄弟安慰人是把好手。

网友:
这用料简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便宜无好货,这个价格,把邮费去掉,还能剩下什么。

真秀气,插个小功率电器还行吧

网友:
记住看价格,这样的插线板最便宜也是19.9左右,如果看价格很实惠,那就要想到是什么质量了。

网友:
没有我买的七块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