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质量很不错老式钳表

楼主(2019-09-23):
一个质量很不错老式钳表,没查到牌子,看内部做工用料有点像早期的香港货,内部做工很不错,镶嵌式铜螺母,插座是厚实的纯铜的,可惜屏幕摔坏了,不知道能不能配到,网上没找到,表的功能不多,太费事就算了,就是有点可惜

网友A:
按屏幕尺寸去淘宝搜,应该是三位半的数码屏

网友:
液晶屏坏了,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屏幕尺寸去淘宝搜,应该是三位半的数码屏

多谢指点,加了三位半就搜到了,晕,就差三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加了三位半就搜到了,晕,就差三个字

修复过程发个拆机贴,看看恢复的效果

网友B:
可惜的是只能测量交流电流,以前我在网上只找到过指针式交流钳表原理,头部是两块铁芯。没找到直流钳表的原理。

网友:
里面真的不错,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只能测量交流电流,以前我在网上只找到过指针式交流钳表原理,头部是两块铁芯。没找到直流钳表的原 ...

直流钳表用的是霍尔电路来检测电流的,交流钳表是用的线圈来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