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个BGA"叠焊"!

楼主(2019-09-23):
得到几片PFC31,BGA100的颗粒,2ce,16G,L84A

放着觉得浪费,于是买了BGA100的板子,想做成U盘。现在能买到的BGA100的板子比较少了。从某宝某一家,买到IS902的拆机板子,查过flashdb,是支持的。

但是焊上之后,无论如何开不开,然后放弃了。

想到还有转接贴这个神器,于是从某宝买了一批转接贴,100——152,316——152,272——152,顺便都买了几贴。

100——152的是这样的。

这是152面。

这是100面。

下面先给152面植锡

植锡成功。这个板子还是挺容易吃锡的,本来还会担心个别焊盘吃不上锡,植完之后发现所有焊盘都植上了,喜出忘外。

下面把转接板焊到U盘板子上,这次用的SM3267AE

然后焊颗粒。第一次没有镀锡,直接吹上片子,发现没识别,拆下来后,重新镀的锡。板子吃锡挺好,烙铁拖一遍就拖上了,不知道为啥,直接吹上颗粒没成功。

焊接完成,像夹心饼干。

下面准备量产

CG识别正常。

CE识别正常。

量产成功,15G多点。

下面跑分

写速度一般,读速度不错,做个启动盘挺好的。

完结,撒花!

20元/个无外壳(手里外壳用光了,暂时还没买新的)。

网友A:
USB2,64G有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64G有货没有

有,找我交易贴里有闲鱼二维码,关注一下。

网友:
锡浆的助焊剂多,所以镀金板也能吃锡。反面受热稍微氧化,不处理上不好锡,而且要用好点的助焊剂。为了不浪费时间,转换帖都提前拖锡处理。

网友B:
作为轻度强迫症患者我想问一下,旁边的空脚为什么不值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轻度强迫症患者我想问一下,旁边的空脚为什么不值上锡,

作为穷鬼我想说,这样省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轻度强迫症患者我想问一下,旁边的空脚为什么不值上锡,

同强迫症,如果是我估计也会把旁边的一起值上,哈哈

网友:
周围的脚是固定脚,不上锡也能用,但是遇到摔或者热胀冷缩的时候,内部更容易脱焊、

网友C:
好想搞到这种护舒宝的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搞到这种护舒宝的图纸看看

用的不多,买成品就行,2.5一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不多,买成品就行,2.5一贴。

我根本就不用这个东西,就想看看图纸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根本就不用这个东西,就想看看图纸是怎样的

估计就是把相同定义的脚位连起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根本就不用这个东西,就想看看图纸是怎样的

一般不会给图纸。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买几片跑一下线路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给图纸。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买几片跑一下线路就清楚了,。 ...

我不会用ad,没画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用ad,没画过板子

也没学过AD,只记得学校学过protel99,现在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