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电池并联到12v电源使用搞坏了

楼主(2019-09-23):
4节铁锂电池串联后并联到12v适配器供路由器使用,没几天断电后发现带不了路由器。过了几个月今天来看,总共5节有4节给路由器用过的的坏了,那一节没用的还是好的,有4000毫安时电量。我猜是适配器直流不纯,把电池搞坏了。

网友A:
锂电池必须要有完善的充放电保护

网友B:
没炸就算不错了,还直流电不纯

网友C:
锂电都需要充放电保护板的,楼主胆子真大没放烟花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炸就算不错了,还直流电不纯

炸?不懂就别哔哔,铁锂你炸个给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必须要有完善的充放电保护

铁锂单个放电2.5v~3.65,4串就是10v~14v
4串并联到12适配器使用,不存在过冲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都需要充放电保护板的,楼主胆子真大没放烟花运气不错。

每个电池相当于永远3v。你们这些理论党什么都不懂。我另一组3元锂同样这样使用的,采取的是并联一组,12v降压调到3.8v状态在线。(因锂电池最佳存放40%,这个电压刚好,如果用4056之类就会长期4.2v过充,也不适合存放)用了半年很正常。拔掉12v电源路由器能用几小时

网友:
必须要有完善的充放电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池相当于永远3v。你们这些理论党什么都不懂。我另一组3元锂同样这样使用的,采取的是并联一组,12v ...

没有保护板的情况下,4节串联中只要有一节因某种原因损坏呈低电压状态,另外3节就可能过电压而损坏,这就是所谓的平衡充的必要性吧。不知这样分析有无道理,我对锂电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2020-06-04):
我也感觉楼主这个思路没什么问题,这样就算一个小u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