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饼铛!

楼主(2019-09-23):
同事的电饼铛说老有糊味!有冒烟!拆开看看吧!是开关糊了!只能换一个了!马家淘个!没买品牌专用的!随便买的!新的不带短接片!把旧的拆下换到新的上面!顺便加焊防止接触不良!好了上图!

网友:
开关坏正常,

网友:
换个开关触点镀银厚的开关就耐用了

网友:
你加了焊锡后以后要拆就难死了!

网友(2025-04-05):
不错,你再画画电路图研究一番

网友:
可以改下开关,一个管上边,一个管下边,流过电流小点不容易坏开关

网友:
最讨厌搞这个东西了,弄一手油泥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