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

楼主(2019-09-23):
第一次做的不好,线太少,点出来的焊点不好,拆了,朋友那里弄了个微波炉变压器,2变压器次级串联使用,变压器一个800w,一个600w,线大概90平方,

网友A:
单芯+多芯线,很难绕啊!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多芯线,很难绕啊!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控制板?

控制板应该是最简单的那种,你看看吧,多芯线没有了,只能用粗的单芯线用,一根2mm左右,用了5根,不好搞

网友B:
都双变压器了 输出就不要用快接头了  铜排最好了

楼主:
刚刚砸了2个开口鼻,试了一下,没有什么反应,几下后变压器就开始叫了,一摸可控硅热了,好像坏了,你们的变压器直接接点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双变压器了 输出就不要用快接头了  铜排最好了

没有铜排,凑活着用吧

网友C:
做得真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丑啊!

能用就行了,我没有那么高的yao q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板应该是最简单的那种,你看看吧,多芯线没有了,只能用粗的单芯线用,一根2mm左右,用了5根,不好搞 ...

原来的40a可控硅坏了,朋友厂里找了一台就机器,有几个可控硅模块,拆下来用刚好,点出来效果不错,

楼主:
装好的样子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先生

网友E:
看上去两个变压器的铁芯好像是一样大的?能给出两个变压器的三围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先生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两个变压器的铁芯好像是一样大的?能给出两个变压器的三围尺寸吗? ...

已经装起来了,一个800w,一个600w,按照小的绕

网友F:
不错,不过90平肯定没有90平带绝缘层塞不下去的,70多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过90平肯定没有90平带绝缘层塞不下去的,70多差不多吧

6平方一根,15根,第一圈上带黄腊管的,第二圈是没有黄腊管穿的,变压器垫的青壳纸才穿的,不然穿不过去

网友G:
想看一下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看一下焊的效果

我这个是铁的,比较厚,焊在调查上还行,比较劳,这个叠起来焊,就不咋的了,延时开大一点就穿了,小了一点有时还行,有时一撕就开了,过几天做个电池组实际看看效果吧

网友:
能画个接可控硅模块控制小板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看一下焊的效果

比我以前点点要劳很多,这根是纯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