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 关于覆铜板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借万能的坛子,请问坛子里的大侠们,哪里能买到质量好的覆铜板?昨天休息在家热转印了,腐蚀了,打孔了,准备在上阻焊绿油前给焊盘上锡,烙铁不敢在焊盘上留恋,那焊盘多情粘着烙铁头走,郁闷啦!前功尽弃。索性在板上其他地方试试,有的地方还好,有的地方一碰就掉铜箔。如图,在水货宝上找了半天,几个卖家都不敢回答我提的要求,有的标铜箔24,35,70um,有的不提铜厚,有的用盎司单位标厚度(其实与他在另一页面用公制标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有的信誓旦旦大厂的,一追问不敢在旺旺里留痕迹而不语。就一家说建滔的要订货。这说明买家喜欢便宜的,卖家喜欢卖水货,就如在快速理赔修车一样,核的是正宗配件价,给你换上的是所谓副厂的配件。

网友A:
腐蚀有点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有点过吧!

我涂了石蜡松香油的,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发帖时又找出来的,难看了点。

网友B:
我就是想买这样质量差点的的板子一直没买到,我一般做单面的,双面板要么腐蚀掉一面,要么撕掉一面,之前存货都是很结实的双面板,撕不掉,腐蚀又太浪费。最后把一张板劈成两张用,感觉有点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买这样质量差点的的板子一直没买到,我一般做单面的,双面板要么腐蚀掉一面,要么撕掉一面,之前存 ...

你真流比,我这有差的板就看你付不付得起钱了

网友:
覆铜板铜厚分三分之一盎司,半盎司,一盎司等递增,一般自己做板一盎司较好,太厚了自己不好蚀刻,你这个是FR1的,耐热性啥的是最差的,劲量买FR4材料的较好些

网友C:
热转印,工艺很重要,打印质量差,做不出好板子。还有线宽,能做多宽就做宽。焊盘打孔,对钻头要求高,质量差的钻头,钻孔时,会撕坏粘结层(看起来是正常的,但就是容易脱落),最好用PCB钻头,打孔后再腐蚀。

网友:
我买了几张10*15的,1快多钱一张,感觉也还可以啊,还有这么差的覆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转印,工艺很重要,打印质量差,做不出好板子。还有线宽,能做多宽就做宽。焊盘打孔,对钻头要求高,质量 ...

确实,一般买的便宜钻头和PCB钻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好钻头打孔就像切豆腐

网友:
用过那种白色半透明玻纤板,质量还可以

网友:
现在打样那么便宜不必自己做板子了

网友:
转印温度高了也会翻车。

楼主:
批量做当然外面打板,但平时DIY一片不好意思拿出去哟。内因素按温总的建议把焊盘大小和线宽做得大到不能再大等。外因素还是继续“哥哥找妹泪花流”。水货宝上你要是问他多厚,哪家厂的,他们都“默默无语两眼泪”。坛友们是不是我太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