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简易14500降压占位桶

楼主(2019-09-23):
平时不少小电器使用2节AA电池串联3V供电,手头有几节3.7V的14500锂电池,就DIY了这个简易14500降压占位桶,这样使用2节AA电池串联3V供电的小电器,就可以改用3.7V的14500锂电池供电了。这个简易14500降压占位桶,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使用了2个1N4007二极管正向串联降压(其实使用1个1N4007二极管也可以,串2个可以用在大多数小电器上,降压占位桶采用可拆卸结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短接1N4007二极管的个数),实测和14500锂电池串接后,空载电压3.3V,具体带载后会有压降。用在手电筒、厨房秤、剃须刀上均可正常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DIY的简易14500降压占位桶

用到的废弃AA碳性电池(只使用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AA碳性电池拆解过程就不上图了,拆解时注意安全,不要被AA碳性电池外壳金属片划伤,注:碱性电池没有此正极帽)和一次性5ml注射器(这种注射器外径14mm,和AA电池外径相同)。

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

根据需要,对注射器做一下裁切,外筒长度45mm(DIY时,可适当保留长一些,然后再使用锉打磨到合适长度,顺便修整一下边缘),拉杆比外筒短1mm。一般14500锂电池比常见的AA电池要长一点,所以占位桶建议比AA电池短一些,这样不至于串联后,因为过长放不进立式电池槽。

将注射器顶部接针头细管切除,也可以使用烙铁熔于原处,将孔眼堵住,可加强注射器外筒强度。这一端是做降压占位桶负极,要使用按钉固定。

注射器尾部用来做降压占位桶正极,接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建议拉杆比外筒短1mm,这样可将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相对牢固的嵌入外筒内部。

放上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试一下,以嵌入外筒内部为宜。

焊接降压二极管和AA碳性电池的正极帽;然后在拉杆平面十字支架一侧穿孔,将拉杆反向接入,拉杆平面向外,固定正极帽,做正极,正极帽和拉杆平面之间可以使用双面胶粘结固定;尾部使用按钉固定连线,做负极(使用按钉固定连线做负极有个缺陷,就是不易竖立,但不影响使用)。这样的占位桶可以比AA电池短一些,不管平头的还是尖头的14500锂电池,都可以串接使用。这种1450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串接使用时需要注意避免过放,另外二极管降压,本身会发热,不适合电流过大的场合使用。

成品

相关链接:
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尖头18650锂电池附PVC热缩膜电烙铁热缩法
使用车充、LED头灯电路板制作1.5V电源模块(可代替1号电池)

网友A:
找支没电的电池,把正、负极焊起来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支没电的电池,把正、负极焊起来完事了……

时间长了有漏液的可能

网友:
围观圆屁股的占位桶。。。。。。最近这是和电池杠上了

网友B:
图钉压进去的啊?建议用软线焊接图钉然后塞进去牢固一点

网友:
的确不错,14500电池多少钱?

网友:
做得不错,有创意!

网友C:
串接一个4007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串二极管不是有压降吗

网友:
图钉用得巧妙

网友:
这个外壳正好用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钉压进去的啊?建议用软线焊接图钉然后塞进去牢固一点

前面介绍得内容没有显示,重新添加补充。
降压占位桶采用可拆卸结构,按钉的作用除了用来固定负极连线,还起着固定正极帽的作用。使用的单股铜镀锡连线,线径比较粗,本打算缠绕在按钉上,只是那样按钉就无法按紧,才使用连线从中心穿出,另一端再穿进注射器外筒底部,再使用按钉固定,正极帽二极管连线是一体的,需要拉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接一个4007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使用1个1N4007二极管也可以,串2个可以用在大多数小电器上,降压占位桶采用可拆卸结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短接1N4007二极管的个数,短接一个,可提高工作电压;短接2个相对于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二极管不是有压降吗

利用串二极管有压降,将3.7V锂电池降到3V使用,用来替换2节串接AA电池供电。

网友E:
不串也可以,你测一下电池,标1.5V,实测好多都超2V

网友:
想法不错呀
可以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串也可以,你测一下电池,标1.5V,实测好多都超2V

一般AA电池,标1.5V,满电1.67V,这就是使用2串AA电池配置的3V电源标3.3V的缘故(因为有压降,一般不会超过3.5V);锂电池满电4.2V,大多2串AA电池场合不适宜,会因为电压过高烧电器。

网友F:
二极管降压不好用,满电时一个二极管不够,低电时两个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降压不好用,满电时一个二极管不够,低电时两个又多,

二极管降压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场合使用还可以,毕竟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