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楼道里捡到电脑电源

楼主(2019-09-23):
看图:标有“鑫谷520w”“模组化接口”,短接绿线与黑线通电后扇子转动,拆开看到里面元件没有太多,不知道是效率高呢还是虚标。
里面没有太多灰尘,只是电线有的发硬了说明电源已经用了些时间,清扫尘土后看到5v滤波电容1000微法/10v鼓包。
去一块坏主板上找个替换电容,结果那些电容参数不知所以,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这店员的厂家貌似就在我附近。。。。

网友:
虚标,这货看主变压器和电容也就300W

网友:
这个电源的功率真有那么大吗?看着用料也不是很猛啊

网友:
鑫谷的东西还真不咋滴,这个电源做工和300W的差不多

网友:
杂牌子,250w的用吧

网友A:
这电源缩水的跟我那台安钛克700W一样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上网搜下大家的评论,评测。

楼主:
我想知道那个主板上有没有1000/10的电容?各位大佬。

网友:
航母核动力。   不虚标的

我就瞎标一下。。

网友:
修好,按论坛大师的贴子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
有可能虚标,但还是不错的。鑫谷也算大牌子了。至少比杂牌好。。

网友:
CPU供电口附近的是耐压高的。CPU旁边的电压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缩水的跟我那台安钛克700W一样

你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这个电路设计 跟我的一台安钛克 缩水电源一样

网友:
这个电源感觉有点缩水,不过还是半模组的,应该也不会太便宜

楼主:
终于在监控电源上找到一个1000微法/25v电容换掉了鼓包那个。鼓包电容万用表测了一下好像容量还不少,不知为啥鼓包。这样把这个电源当成是250w的差不多吧,一旦电脑电源挂了用它顶一下可以吧?

网友:
謝謝分享,完全可以当作备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安钛克不错吧 我有两个350想组合起来用呢

网友:
固态电容这种不是直接标的只能找厂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