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中继器里面的摩托罗拉手台

楼主(2019-09-23):
捡了一个中继器,拆开一看里面是个外壳型号为摩托罗拉gp88s的手台,其他的就要了,盒子里除了这个就剩一个电源板,没有别的,大概拆解这个看看。
外壳看看,没有天线,所以没接电,怕烧功放

电池是个假电池,里面有个原件

主板看看

喇叭下方有个金属盖打开一看还有个电路,看做工应该是后加的,一个单片机另外一个芯片打磨了,没有玩过这些,懂的人能不能解释下这个是干嘛用的嘛

就这么多图吧,手机编辑,多了传不了
有没有需要的

网友:
DTMF编解码或者亚音频发生器之类的

网友:
放心通电,短时间发射,即使不接天线照样不碍事

网友:
88S,手气不错,经典手台之一。

网友:
拿来当接收用的,88S的灵敏度很不错。

网友:
铁路设备拆的吧,那个板子是列调控制板

网友:
再过来一次,出掉没有?问问价。

网友(2022-10-13):
前边是列调控制板,铁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