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智能电饭煲,修无果。

楼主(2019-09-23):
单位同事的电饭煲说是煮鸡蛋煮坏了,让我给看看。
主角登场——美的智能电饭煲。

底部。可看到6只固定螺丝,电源插座固定螺丝不影响拆壳。

面板。

商标标识。

原以为很简单,卸掉6只螺丝就拆开了,实际不然。拆掉螺丝就是分不开,发现提梁起固定作用,需要卸下提梁,不管什么角度,提梁两端都分离不了。

网上问,说先卸掉后面的定位挡板。

就是它,拆下螺丝,一撬,很容易就下来了。

拆下定位挡板后,提梁就可以放到这个位置了。

提梁两端很轻松就分离了,可取下。

看一下内部构造,这是电饭煲壳子的这个部位,有定位槽。

这是提梁两端的定位凸起,只有那个位置可以分离。

电源板。继电器触点严重烧毁(共性问题,怀疑是继电器选型的问题),更换继电器,电源无其他问题,12V(继电器供电)、5V(控制电路单片机供电)都正常。
这是换下的继电器。

显示部分,板子上有一片单片机,供电正常,就是不工作(全部无显示),自己没法修理,需要换控制板。

经检查,除单片机有问题外,其他都正常,鉴于是发热盘式电饭煲,自身价格就不高,如果换板子,怕人家觉得不值得,马云家还只有拆机的板子,并且是控制板连同电源板一起卖45元(35+10邮费),考虑到是义务维修,换好还不知道能用多久,建议他拿去美的售后维修,美的售后答复为换板子120元(90元板子成本+30元维修费)。主人感觉不值得,放弃维修。这种朋友之间的义务维修,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大包大揽,能修则修,不能修就说明白,让人家自己选择,防止费力不讨好。
谢谢围观!

网友:
偶家也是美的的,用了好多年都不坏,也没机会拆
等牙膏ing

网友:
当火锅用传统作法玩完的?

网友:
3L的比较少见,100多块维修真不值,买个新的也差不多钱了

网友:
最后的总结非常好, 往往掌握不好度结果好事变坏事, 受累还落埋怨

网友:
一个4L的用了近二十年了还在用,后来买个3L就不行了,不到两年就烧继电器,修好放一边继续用老的

网友:
居然不是上盖断线

网友:
从认识美的这个电气牌子到现在就没用过一件寿命稍长的。

网友:
家里用过的几件美的的东西是不怎么瓷实

网友:
这个的显示就是几个灯么?

网友:
去掉面板在锅底加装双金属温度开关控制继电器,这样能恢复到老式磁钢锅的功能继续使用。

网友A:
我很赞同楼主的这个总结:

这种朋友之间的义务维修,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大包大揽,能修则修,不能修就说明白,让人家自己选择,防止费力不讨好。

网友:
说到很有道理 ,经常帮忙维修,找不到自己到定位不行。

网友:
美的电饭锅烧继电器是通病,估计继电器有质量问题,我这电饭锅都烧两次了,这次我换了个欧姆龙的继电器,看他还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同楼主的这个总结:

这种朋友之间的义务维修,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大包大揽,能修则修,不能修就说 ...

还有修不好的东西,最好主动提出让他拿回去,否则以为是你故意不修好。

网友:
美的电饭煲每年的新款也就是外观上改一下,没见任何进步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的啊。。。
看到这饭煲,就想起皮蛋瘦肉粥了。。。

网友:
让他自己买配件,你就没有风险了,他也不会怀疑你赚了他的钱了

网友:
好事做多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楼主做的合情合理,有时适可而止!多年前给邻居修收音机电位器坏,邻居不想换件,电位器酒精清洗。用段时间又出故障,逢人就说又坏了。此后遇到想修自己买件,否则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