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牌子能搞定砖墙的手电钻求大神推荐

楼主(2019-09-23):
我就一般家用,上下螺丝啊,偶尔墙面瓷砖弄个小孔装个膨胀螺丝之类,想150内搞定,本来想选威克士wx128的,但好像不带冲击功能,搞不定墙面。某宝搜冲击锂电钻,销量排名前几个感觉都不靠谱啊,富格,鹰视安,戈麦斯,金鹿角,雷鸣蒋,科特威,选的真累,金华或者南通的很多,参数很多虚标,也都都不说配件,鹰视安25V的和我说扭矩60牛。。。富格45牛。。。其他大部分35牛左右,我就想找个小巧的便宜的,16或者18V能搞定砖墙的手电钻,求推荐!

网友A:
百度一下国产电动工具五大品牌,最便宜的是东城,想要外观好的,可以买锐奇,博大,博深,

网友B:
偶尔用一下 然后放着吃灰 等电池久了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用一下 然后放着吃灰 等电池久了自坏

你是想说就买最便宜的?反正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国产电动工具五大品牌,最便宜的是东城,想要外观好的,可以买锐奇,博大,博深, ...

东城很贵啊,300以上了,你说的其他牌子淘宝都没有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国产电动工具五大品牌,最便宜的是东城,想要外观好的,可以买锐奇,博大,博深, ...

锐奇无刷的,也要300多。。。

网友:
18V冲击钻150以下,又不看杂牌,买个鬼呀。

咋看着看着还看到无刷上去了呢?

150这价格要么入220V的,要么只有买二手了。

网友C:
国产你去看看大有吧,12V的有个冲击电钻。

网友:
买个插电的电锤吧,缺点就是重,

网友:
你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冲击钻只能搞定砖墙

网友:
150以内的锂电冲击钻还要啥自行车啊,能在砖墙上打洞就行了,我看雷铭那个就行120块,要不坛子里有个兄弟处理工具也有个冲击钻好像只要100来着,店名叫威德姆工厂店你自己马云家搜搜。不过12v的在砖墙最多也就打8mm的眼吧还要用好钻头配合

网友:
200以内砖上打孔也只有220v的  150只有捡漏      可惜你来晚了。。。。

网友:
砖墙? 虾牌12v的,上三角钻,打8个8mm的孔没问题的。

混凝土的必须电锤了

网友D:
一开始都这样。认为偶尔用用,不想浪费钱。。您以为是砖墙,其实有的地方是硬质水泥,混凝土。鸡肋路线的结果,往往更费钱,更费力。即使全是砖,贴了瓷砖的地方呢?有的瓷砖釉面很硬的,甚至比水泥还难对付。

所以,锤+钻是最低要求。比如大有1702+5262这样搭配。电池买一个就够。也比较轻便。

网友:
东成 吧。东成不行谁都不行。工友的最爱。

网友:
必须东成,国货第一品牌,施工队的最爱!

楼主:
大有也是名牌,都没有200内的,看大家说的150想搞定冲击款没可能了啊?富格和我推荐25V的冲击款,说是打混凝土没问题,价格139,我以为这价格可以买到一些小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你去看看大有吧,12V的有个冲击电钻。

你说的是5230吧,现在269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都这样。认为偶尔用用,不想浪费钱。。您以为是砖墙,其实有的地方是硬质水泥,混凝土。鸡肋路线的结 ...

我就是普通家用,不是干活。。。5230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