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上周DIY的等离子打火机,效果不错

楼主(2019-09-23):
上周就做好了,室内使用不移动,所以体积较大,内装218650电池,拉弧距离也比较远,表面上他是一个MODEM,实际他是一个打火机
虽然只有很小的一条线,但据说温度超过6000度,实际测试,点纸张和蜡烛1秒,点木棍2秒(用医用棉签木棒测试),用来点艾条很很快。比打火机速度快多了。估计点烟和点香也很快。
右边是上上周做的高压放电形,声音很大,火花猛烈

楼主:
内装2节18650电池串联,手上没有TP5100了,就用2596设定为8.35V,做个定压充电,右边电路板是原来modem的,只保留DC插座和开关,把开关由自锁改为了点动

网友A:
太巨大了,搞小点可以过年点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巨大了,搞小点可以过年点烟花

可以用一节电池  另外做成柱形,这样就只有一个手电这么大了

网友B:
真空可以放电吗 断了丝的灯泡接起来里面能拉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可以放电吗 断了丝的灯泡接起来里面能拉弧吗?

没有试过  应该能吧?

网友:
这是大杀器啊,看谁不顺眼怼一下,老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  应该能吧?

在灯泡里应该还挺好玩的

网友:
上电路原理图,或淘宝物品清单,也想试试。

网友C:
还以为是自绕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自绕高压包

比较懒了  再说高压的最好封装  没有封装的

网友:
楼主好像玩手电?!

网友D:
出门带上大哥大么?
   有没有跟打火机大小的方案?

网友E:
楼主发布一下详细资料,俺看看能不能也做一个。在灯泡里放电弧挺有创意的。前几天被电蚊拍打了一下,手指头皮肤打了一个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布一下详细资料,俺看看能不能也做一个。在灯泡里放电弧挺有创意的。前几天被电蚊拍打了一下,手指头 ...

我是买的成品模块   淘宝10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门带上大哥大么?
   有没有跟打火机大小的方案?

我是买的成品模块  店铺有打火机这么大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买的成品模块  店铺有打火机这么大的方案

能说下淘宝关键字吗?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可以放电多久啊?想搞个在宿舍电蟑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说下淘宝关键字吗?我也想学习下

高温电弧点火器交流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