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儿童电动车烧毁的控制器~~~~~~~

楼主(2019-09-23):
儿子的电动车,电瓶不管用了,改了块电动车电瓶,换了充气轮,后置双驱550电机,动力还行,上山下河,玩的不亦乐乎,估计是把它折腾的太厉害了,今天下坡的时候连续踩油门松油门,突然全车断电,以为是限流开关动作了,一会闻到一股糊味,熟悉的味道,玩电子DIY的应该都闻到过哈,拖回家拆开一看,烧了一个管子

买这个小车的时候发过来不能遥控联系卖家给发了一个控制器个遥控器,有了备用的就好,拆开备用的发现烧毁的是 MBRF20100CT

MBRF20100CT
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MBRF20100CT是一台使用Tube封装的最大浪涌电流可达150A的整流器设备。

外文名MBRF20100CT产品种类肖特基(二极管与整流器)RoHS是峰值反向电压100V
基本参数
正向连续电流:20A
最大浪涌电流:150A
配置:DualCommonCathode
正向电压下降:0.95V
最大反向漏泄电流:150uA
工作温度范围:-65Cto+150C
封装/箱体:ITO-220AB
封装:Tube

看这个管子的参数可以啊,不知道怎么会烧毁,难道是下坡的时候松电门,因为惯性小车还会继续往前滑行导致浪涌电流太大烧毁?可否用更大的  MBR30100CT 30A/100V TO-220铁头或 MBR30200PT 30A/200V TO-247来替换?

mos管sm7580n三个脚全部短路了
烧毁的控制板还可以遥控,转向都正常,不过失去缓启动和缓停功能,想修好备用,如果在坏了还可以换

楼主:
没人鸟,自己顶顶

网友:
电动车转换器里有这个管子

网友A:
估计是主开关功率管烧断路,简单的方法,加一个大功率的脚踏开关。高级的话后轮换一对平衡车无刷轮毂电机,能支持一个转把信号的两个控制器。

网友B:
这原本6v电池换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原本6v电池换了12v???

原来就是12V的,电瓶质量太差报废了,换了块电动车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主开关功率管烧断路,简单的方法,加一个大功率的脚踏开关。高级的话后轮换一对平衡车无刷轮毂电机, ...

MOS管的3个脚全部短路了,搞不懂啊2个550电机就算堵转电流也不会超过80A吧,还有一个限流开关,限流值是13A的,超过13A就全车断电,这样MOS管都会击穿,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的3个脚全部短路了,搞不懂啊2个550电机就算堵转电流也不会超过80A吧,还有一个限流开关,限流值是1 ...

估计是有刷电机的反电动势电和刷换相等,都会产生电流尖峰,只能想办法加稳压管和压敏电阻等防护电路。即使电机堵转,应该也都是感性负载。

网友(2020-02-29):
你好,拜问下,孩子得电瓶车,2块串联6v电瓶废了,直接接的12v充电器,转向,音乐都好使,就是前进后腿无动作,能看见电机微动一下,就无动作了,电机我单独加电压正反都转,用万用表测车挂前进档,测电机无电压,请问下控制器那里出毛病了呢?

网友:
这个是整流管 考虑用桥堆代替可好? 继电器改那种家用热水器那种 要不就直接搞启动继电器保证够嗨

另外 我想看看你的这车车的外观   是不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