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分线器到手就拆

楼主(2019-09-23):
坛子里九块九买的七口分线器。还没用先拆开看看。

网友A:
这做工,一看就像是山里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一看就像是山里货啊,

基本可以肯定山上的,试试再说吧。

网友B:
有请大侠解释一下,为何是4、7、10口的规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请大侠解释一下,为何是4、7、10口的规格。

一个芯片4口  ,两个芯片就是8口,不过第二个芯片要占用第一个芯片的出口 3+4=7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芯片4口  ,两个芯片就是8口,不过第二个芯片要占用第一个芯片的出口 3+4=7口 ...

那么接在第二个芯片上的那4个口的速度,岂不是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接在第二个芯片上的那4个口的速度,岂不是慢一点?

第二个芯片四口数据 要从第一个芯片过,不过由于距离短,几乎无损耗,就像网络上加了一个交换机,只要网线和接头以及交换机都OK的话,你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接在第二个芯片上的那4个口的速度,岂不是慢一点?

速度应该慢点,但不太明显。有一些好点的HUB可以插键鼠和USB小音箱等,但Android5的手机连接不太兼容,估计类似数码相机的驱动程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