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问,最近想买一个9v电池的万用表表,听说9v的表电池消耗很快?

楼主(2019-09-23):
没用过9v的表,看贴有工友分享说是9v的表正常用一个月左右就要换电池?
目标表是ut191

网友:
看使用频率吧,用来吃饭的家伙就要好一点,随便玩玩的表  差不多就行。

网友:
没有那么耗电,怕的话两个锂电池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改锂电了,有专卖的电池,大约20-30元

网友:
好不好用主要和方案有关,电池就是个供电而已,以前双积分的普遍挺好用的,那时主要是9V,现在为了降成本sigma-delta的更多,电源也是3v的更多,不同厂家的方案好不好用的差距也拉大了,要想好用可以看看拆机电路,买个双积分的,要是想买sigma-delta的,即使都是富晶的也不一样,像f15/17b的fs9721-lp3就有点慢,f15/17b+的fs98o24就快得多,但0~1ohm的电阻还是要跳好几次。总的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同档次的双积分比sigma-delta好用,特别是低价表。
当然福禄克安捷伦日置这种开发能力强的大厂高端手持普遍采用sigma-delta,也非常好用,同时价格也是挺好的

网友B:
双积分的也有3v的,比如ut136b/c+,还挺便宜,还能自己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改锂电了,有专卖的电池,大约20-30元

大神,求tb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积分的也有3v的,比如ut136b/c+,还挺便宜,还能自己改机

大神能帮忙看看ut191这个表是不是双积分。知识储备不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帮忙看看ut191这个表是不是双积分。知识储备不够,看不出来。

图片看ut191e不是,印象里优利德也就ut61e和ut136b/c+是自动档双积分表。
要工业级的可靠性就福禄克11*以上级别的吧,特别是28ii。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帮忙看看ut191这个表是不是双积分。知识储备不够,看不出来。

双积分明显的有个积分电容,看芯片型号找手册也可以

网友:
好的万用表工作电流很小,不用担心这个。现在用普通电池的表也越来越多了觉得9V电池成本高,可以选2节7号电池的

网友A:
这是邻居论坛坛友制作的,价格是19元,加快递费8元,合计27元,有兴趣可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33958856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邻居论坛坛友制作的,价格是19元,加快递费8元,合计27元,有兴趣可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 ...

可能会有噪声,9V电池就算是充电的也没多少钱,最好不要用这种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改锂电了,有专卖的电池,大约20-30元

9V充电锂电池

网友:
2个锂串联单锂震荡升压有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转让一个9V的表给你。

网友C:
福禄克179非常省电!也是9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179非常省电!也是9V电池

昨天咸鱼看到一台所谓新的,900.正在想让卖家发发全档位归不归零的视频就已经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有噪声,9V电池就算是充电的也没多少钱,最好不要用这种升压的

那就用2串单锂,充满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