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NFC功能加水墨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9-09-23):
各位:

         因工作中需要,想搞个小发明,节约用纸。

思路:电脑使用NFC读卡器     用NFC接收机+水墨屏显示。当原来需要打印在纸上的时候,按照固定格式,将NFC接收机+水墨屏的类似BP机的玩意放电脑读卡器上,当电脑上店确定,字体出现在水墨屏上。

另外,不太想使用电池,因此,将NFC读卡器搞成NFC+无线充电结合的整合读卡器,在接收范围内,NFC接收机+水墨屏供电,开始接受信息,离开范围后反正字也不会消失。

不知道读写速度快不快。能不能在电脑点击,下发数据1-2秒内,传输到水墨屏上。

不知道好不好实现。费用高不高。还请大家给点意见。

使用NFC的原因:近场通信,在一定距离内才更新。使用水墨屏的原因:便宜。省电。而且我只显示文字,不显示图片。

参考资料:

就是想这样,但是看视频,貌似要七八秒。另外我没法用手机,还是需要用电脑+读卡器。

想使用这种屏幕。比较好看。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我需要帮助

网友A:
想法不错,不过只能显示文字图片,视频没戏,国外有这种电子标签,直接用都可以

网友:
反正要在电脑那里刷,又不需要电池,干嘛要nfc?直接做个金属接点串口通信算了,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不过只能显示文字图片,视频没戏,国外有这种电子标签,直接用都可以 ...

我工作上需要,不用图片,就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想做电子便签纸吗?想写入快还是用蓝牙或其它长时间连着的通讯方式吧,有成熟的产品,但你的工作环境连手机都不能用,可能对保密有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做电子便签纸吗?想写入快还是用蓝牙或其它长时间连着的通讯方式吧,有成熟的产品,但你的工作环境连 ...

不是保密单位,是这样的,为啥选择了NFC功能,是因为电子标签需要不止一个,工厂环境,来一个工人,领料回去,刷一下,电子标签拿走,去做产品,产品做好了,在来更新下一个拿走的产品。一个厂房内,每个工人一个,蓝牙,耽误时间,长时间连接,大家都更新肯定就麻烦了

网友:
想法挺好,是不是NFC通信的速率不够。而且还要供电。这东西感觉有些难度。价格不会便宜。一个墨水屏都很贵了。你们的研发经费有多少?

网友:
电子价签这东西应该是符合你的要求的,有云管理功能,随时都能改显示内容
NFC要识别、通讯、读写,这个过程是要时间的

网友:
类似这玩意的?

网友C:
感觉应该挺好实现的 难点在于研究nfc的协议  13.几mhz的频率 注定传输速度快不了 既然不用手机 倒不如像三楼说的那样 用触点通信,开发简单 速度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挺好实现的 难点在于研究nfc的协议  13.几mhz的频率 注定传输速度快不了 既然不用手机 倒不如像三 ...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
电子墨水标签,现在好像有超市版的卖

网友D:
楼主想法不现实。你对墨水屏这事物理解不正确。1.墨水屏并不便宜,2墨水屏延时慢是这种屏的特性,3屏断电是可以保持显示,按你的意思这样断电后下次通电还得重新启动机器,重启机器的时间等于安卓机的开机时间。你自己查下后果会怎样?

网友:
sony几年前已经做出来了  dpt-rp1    可以作为电子纸笔记本,电脑装驱动后可以变成“打印机”,电脑点打印后直接发到设备上显示。

网友:
求助:NFC功能加水墨屏显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法不现实。你对墨水屏这事物理解不正确。1.墨水屏并不便宜,2墨水屏延时慢是这种屏的特性,3屏断电是 ...

不便宜我认同 刷新慢也是实事 整体刷新秒级时间 局部百毫秒级时间  但是这个开机时间咋就和安卓开机时间一样了呢 匪夷所思

网友:
这种应用我做过啊,想法完全现实,如果需要商用需要做一下通讯加密,否则会被别人篡改,比如放在超市里的价签。一般nfc电子墨水标签用iso15693的比较多。楼上几位说速度很慢,其实慢的不是在传数据,nfc典型应用都是300ms以内就完成了,慢在于墨水屏的刷新。这么小的屏幕传一次数据不过几百字节,nfc,13。56mhz,最低配置传输速率都有106kbps/s了。能慢到哪里。

网友:
墨水瓶便宜?

网友:
还是饭店的点餐系统好,客人点完,后厨几个案台自动打印热敏小票出来即可,你一个墨水屏的价格可以买几十卷热敏纸了,够用好多年;墨水屏还有丢失、破损、刮花、被盗的问题

网友:
墨水屏那么贵,居然说便宜?
你们有便宜给坛友共享一下啊,我们都需要买墨水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