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U盘中毒的老问题

楼主(2019-09-23):
引子:干活用到的一台电脑是所谓的一体机,订在墙上不能动,还不能上网干活时得把文件从U盘拷到这电脑上
有好几个人要用轮番使用这台电脑。。。

正题

最近发现U盘插过这电脑后,
文件夹被隐藏,出现.exe同名文件
(很老的问题对不?)
百度了半天,
看到的全是如何找出隐匿文件的方法
没找到杀毒的方法,
不想每次使用后都处理U盘
而是想让U盘不要再在这破电脑上被“破坏”
论坛高人可否支招?先谢过。

网友A:
搜量产写保护,你会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量产写保护,你会新发现。

但是我要经常往U盘里写文件啊

网友B:
多年前的解决U盘文件夹被隐藏的一个工具,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10月1日更新百度分享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tl-uVwVfUAG39h-2GBlog 提取码: pq1g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拷一个杀毒软件进去电脑不就好了吗

网友:
360装完清一遍

网友:
写保护开关.有的U盘有.

网友:
这种相对好清理,检查启动项、任务计划、服务项有没有可疑的,删掉。任务管理器找到可疑进程,杀掉,删相关文件。

现在的问题是这台电脑多人用,别人的优盘上肯定还有病毒,一旦被误点击你就前功尽弃了。

装个杀毒软件吧,不上网可以离线升级病毒库。

网友:
如果文件夹名字能确定,就建个同名文件
如果文件名字能确定,就建个同名文件夹

网友:
杀毒,关闭自动播放,养成插入优盘前右键扫描

网友:
可以打开写保护

网友:
这种是U盘木马,它有一个执行进程,具体文件名不定,一般伪装成系统文件名,可以进注册表的启动项目去找,一定写在那里的,找到后不要删除,删除也没用,它有保护机制的,先记下文件名字和路径,然后重新启动机器,用 win pe 光盘引导,此时木马无法被加载,才能被拔除,首先根据记录的文件路径删除掉木马,之后重新再启动电脑,会收到注册表报错,报错就对了,否则木马还在,手工进注册表删除木马加载项,机器就正常了,切记U盘木马也要删除,否则机器又会被交互感染,反反复复重复搞,能把人弄疯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的解决U盘文件夹被隐藏的一个工具,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QJQ7Eiik-h ...

这个工具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管用吗?

当年使用这个工具还是管用的,但是它可能会把隐藏的系统文件夹也翻出来。现在文件夹病毒也少见了,这个工具基本也不用了,所以也不知道状况。你可以试试。

楼主:
一并致谢热心坛友的回复。
用无线上网的方式升级了360的木马库和病毒库,
现在插有毒的U盘能拦截,没毒的U盘已未再被感染。
但愿病毒不要升级得太快,能让我多过几天清闲日子

网友D:
我们单位的内网也是这种病毒,国产的杀毒软件如360,怎么杀也杀不干净,每次插U盘又挨感染,后来安装了麦咖啡企业版,病毒被杀个精光,可谁曾想到,这帮猪头的领导,非要每台电脑安装VRV北信源这个监控软件,好多原先安装的麦咖啡企业版被卸载了,现在,这种病毒又开始感染开来,可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的内网也是这种病毒,国产的杀毒软件如360,怎么杀也杀不干净,每次插U盘又挨感染,后来安装了麦咖 ...

本来有网的,就是不能上。
非得用U盘不行
不过我这总算暂时清净了

网友:
以前的同名文件夹病毒,麦咖啡是可以杀的,今天碰到的U盘病毒,显示的文件好像是1.34MB大小的,麦咖啡也杀不了,只要插入U盘,就会在U盘根目录下生成几个1.34MB大小的文件夹,后缀名是.exe的,最后还是用深信服智安全SfabAntiBot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