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LED灯珠屏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19-09-23):
从不差钱的单位换下来的,LED屏一共55片。

网友A:
单色半户外屏,还是旧的,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色半户外屏,还是旧的,不值钱。

是单色红色的,抱着折腾的心玩的

网友B:
只能室内用了 现在我们这边 都强制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室内用了 现在我们这边 都强制拆了!

坐标广州番禺还可以用,这个是换上新的后拆下的旧的,但新的也是红色二极管的。

网友C:
可以做个时钟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时钟玩下。

那还是算了,这么耗电的时钟不玩了

网友:
三色的LeD屏还能玩玩,单色的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