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组合音响

楼主(2019-09-23):
松下组合音响

网友:
松下的组合机没sony和天龙还有安桥的好看

楼主:
不开机啊,不开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好大的模块啊,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模块啊,第一次见

厚膜功放

网友:
松下的,国内真少有哇

网友B:
我也有这个,当收音机听,还刻录些CD 歌曲,音质好。磁带机坏,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啊,不开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只要 功放收音部分插好就能开机

网友:
松下组合声音加了太多味精 ,日系组合很多是功放问题 不开机少

网友(2020-07-11):
组合机一般都不耐用了,维修难度也是最大的,音质普遍较差了

网友:
那模块怎么不多几张特写呢。少见

网友:
4声道的吗,怎么有4个输出线圈

网友(2021-03-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当收音机听,还刻录些CD 歌曲,音质好。磁带机坏,扔了。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6-01):
这个应该是先锋高端的组合音响了,模块也不是常用STKWxxxx系列的双声道厚膜了。

网友:
前年搬家150元甩了一套一样的,大马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