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idea1.5L蒸汽挂烫机YGJ15B3拆解

楼主(2019-09-23):
这种炉子是不是都容易这样腐烂。螺丝不敢拧,发热丝接头也烂了,就不修了。

网友:
刚买了个志高的,60块,这东西看很多人拆了,感觉都很容易坏啊

网友:
想用得住购300元以上的功率1500瓦以上的

网友:
老婆从单位拿回来两个坏的都是铜芯的,后来两个让我拼好一个,剩下的那个铜芯还卖了十多元

网友:
看上去像是漏水,如果电路板灌封防水胶的话,可能会好些。好像挂烫机不适合自来水矿泉水等,适合纯净水能减少点水碱问题。

网友:
帮老婆的同事修过一个同款挂烫机,说到底就是一个电水壶接了跟管子,串个二极管分了两档。当时说是短路跳闸,实测时好时坏,判断是加热盘内部电阻丝哪里坏了,没啥好修的,于是直接买了一个新的加热盘换上就好了,反面跟你这个差不多,一堆的水垢

网友:
外壳还行,可以买个加热盘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