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主板挂了, 硬盘内容读取 (已解决)

楼主(2019-09-23):
各位大佬,铁威马的NAS挂了,确认主板故障,双硬盘槽只插一块硬盘。想恢复硬盘内容,孩子照片啥的不想掉了,虽然其他地方也有些备份,但这里最全

入手一台蜗牛星际,以此为基础, 做了测试,挂载黑群晖,硬盘可以认到,但提示要初始化,不敢动。

U盘启动到Ubuntu下,可以看到硬盘分区有两个,数据分区类型是Linux Raid Memeber

尝试mount,提示

mount: unknown filesystem type 'linux_raid_member'

看样子虽然是单硬盘,铁威马也把它格式化成了Raid分区,导致Linux下不能直接Mount

大佬们有没有查看硬盘内容的办法?

网友:
如果在Linux系统下也无法读取,估计只能再买台铁威马NAS来恢复了

网友A:
我记得sda这样的状态不能读的,正常这种盘是md开头,管理命令是mda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da这样的状态不能读的,正常这种盘是md开头,管理命令是mdadm

网上查的确是要mdadm命令, 这样是否更改了原盘上格式?有写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的确是要mdadm命令, 这样是否更改了原盘上格式?有写操作

我也忘了,我正在看说明,看的头大,但是你还可以试试Windows下面那个DiskGenius 要专业PJ版,可以直接读硬盘上面的文件。

网友:
这个命令感觉比较靠谱mdadm --assemble --scan
另外你/dev下面如果已经有md0了那你直接mount md0啊

网友:
试试这个,没试过,提前准备的,Linux_Reader:smile:

楼主:
试了下 DiskGenius Pro 只能认到两个未格式化的分区

要下决心用mdadm了

网友:
这么小众的机器都敢玩,还敢放重要数据。。。

网友:
跑WIN系统多好,新的2012有存储池功能,挂了主板也好办

网友B:
主板坏了修主板啊!折腾硬盘又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修主板啊!折腾硬盘又没有好办法!

拆开看过主板, 一时找不出故障点。这台连续开机5, 6年了。

网友C:
装到win7的台机上,用个linux reader软件,直接可以读取,拷贝到其它盘,搞定!       ---------        我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到win7的台机上,用个linux reader软件,直接可以读取,拷贝到其它盘,搞定!       ---------        我 ...

果然,Linux Reader最简单, WinPE下可以安装使用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Linux Reader最简单, WinPE下可以安装使用
非常感谢

原盘做的raid嘛?

楼主:
单硬盘,但不是普通Linux分区,感觉是单盘做了Raid 0

网友(2020-11-17):
我在d2310下做的raid1,防患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