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买台行车仪,大家给推荐一款。电烙铁头子尖尖如何上锡?

楼主(2019-09-23):
想买台行车仪,大家给推荐一款。
4年前买的万年船,永联96655方案的前后镜头,现在不行了,经常漏录,想换一部,感觉360的行车仪还不错,但是不太好选择,用过的给推荐一下。
设置的3分钟一段视频,经常只有几十秒,看来命不久矣。

问题2,电烙铁头子尖尖,不上锡了,不好使用,你们是如何重新上锡?

网友A:
拿着锡丝直接焊啊

网友:
用别的烙铁温度高点给他上锡

楼主:
盯盯拍的现在好多都是海思处理器,没用过,不知如何。

网友:
细砂纸打磨打磨呗

网友:
我的也坏了。

不开机了。E路航的。。。。。。

网友B:
录制的是mp4格式省空间还是avi省空间,我的破记录仪是avi格式,基本不压缩,2分钟一段,一段500MB,醉了

网友:
推荐 黑剑
五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制的是mp4格式省空间还是avi省空间,我的破记录仪是avi格式,基本不压缩,2分钟一段,一段500MB,醉了:sa ...

文件扩展名只是外包装,编码才是实质。电脑播放器右键,编码属性看一下。各种编码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
我的9.9包邮烙铁也不上锡,不过我有磨刀石直接磨一下亮亮的就好了。。。等哪天头子磨废了买新的就好了。

网友:
搪锡,基本功

网友:
我当初买的360用了有3年了 烙铁头子吗我是用的清洁球 焊接的时候不时擦擦 用完蘸点松香上点锡 还有一把20年的外热式 铜头子 随便擦了

网友:
以前是铜头,很容易。现在是合金(就是铁)头,只能在限定范围上锡,损坏了就很难再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着锡丝直接焊啊

尖尖上不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盯盯拍的现在好多都是海思处理器,没用过,不知如何。

我看体积最小是个优势,缺点没有屏幕。我自己用过的,F68三星感光片联咏96660方案,和供应那取样一件凌阳SPCA6350M加OV4689,这两部运动相机记录仪1080P画质最好,担心电池晒过热可以取下来只插上外供电,缺点断电后最后一个视频文件出问题,设置一分钟等最短的分段循环模式。车载的我没用过,本来看中了小蚁记录仪无畸变技术,看到评测发现鱼眼现象过于明显,赶紧退款还好商家没发货,之前我有几个其他的运动相机,安霸全志海思等,都是超采插值的1080分辨率,感光片输出原分辨率估计720线。

网友:
一般人家找我装 我都推m301p 装了两三个了 自己现在用的一代那时候需要抢购还要等两个月的第一批360 现在也没啥问题还在用 别的牌子没用过怕不好使 也不敢尝试

网友:
推荐360或升级版,不建议后视镜版,体积要小,买时带上固定架,不要粘贴的容易掉

网友:
小米的70迈感觉不错。海思芯片。  299吧

网友:
你的焊头保存不好,我的936焊台每次用完都用纸巾擦干净,跟了我8年多了,而且别用山寨的焊锡,所谓什么用松香洗焊头的都是假的,结果焊头黑掉就很难上锡了!用完一定要用纸巾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