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飞利浦超声波牙刷型号

楼主(2019-09-23):
自己买过国产亮星I1的超声波牙刷(80多,后面还给老婆买了一个),脉冲摆动电机、三种工作模式、无线充电用着不错。除了电池寿命(1年后掉续航要1周一充,新机差不多1个月一充)。另外按钮橡胶会发霉变黑难看了些。后来不小心把插刷头的钢轴给摔断了(电机轴是钢加塑料连接的),找遍全网都找不到配件。后面上闲鱼买了个同型号的,结果到货轴是塑料的尺寸还不一样,本想退的结果卖家说大学生不容易什么的,然后我就拿刀把塑料轴削成钢轴的尺寸,奈何手工达不到精度导致能用却锁不住刷头,经常刷着不小心刷头就掉出来。然后这闲鱼里的30来块就砸我手里了。本想继续买亮星的,但电机配件买不到。本着方便找配件以及B格需求,特求飞利浦型号一玫,最好是锂电池、工作模式可选然后刷头不容易漏水的

网友A:
那个叫音波吧,超声波的贼贵,都是4位数起步的。。。。博朗欧乐B,用了3年,没什么毛病,半月充电一次左右。无线冲,就是tm刷头太贵,一次买4个,3月换一个。一年100多,平均每天4毛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音波吧,超声波的贼贵,都是4位数起步的。。。。博朗欧乐B,用了3年,没什么毛病,半月充电一次左右 ...

我最早也是买了欧乐B的  什么清亮型。是刷毛左右旋转的,正品刷头贵而且更换频繁   实在是用不起啊,后面换了 亮星I1的,也是超声波电机的 没配件换啊

网友B:
推荐HX6530起步,淘宝100多点,正品200多,主要是国产刷头便宜,电动牙刷,刷头才是真的贵

网友C:
HX6530 就可以了 功能再多 一般也不用 包胶的 还爱发霉 我 3把 最终 还是不包胶的 用的 最长

网友D:
从博朗s18开始用电动牙刷 后来买的博朗d20 小刷头左右摆的那种 无奈实在用不惯 后来又买的飞利浦什么9开头的黑钻 模式太多根本没用 最后被同事顺走了(没证据 但肯定是他偷的)最后干脆从论坛里买的二手飞利浦 就一个开关 带四个刷头不到一百块 好用!

网友E:
飞利浦的是不错,但容易进水,我优惠购买了个康佳的还行,半个月了还有电,就是充电口是圆孔不是非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6530 就可以了 功能再多 一般也不用 包胶的 还爱发霉 我 3把 最终 还是不包胶的 用的 最长 ...

包胶的都会发霉吗,我原来最低端的O乐B倒是没发霉,大概两年时间,飞利浦的寿命如何 ?一般什么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HX6530起步,淘宝100多点,正品200多,主要是国产刷头便宜,电动牙刷,刷头才是真的贵 ...

收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博朗s18开始用电动牙刷 后来买的博朗d20 小刷头左右摆的那种 无奈实在用不惯 后来又买的飞利浦什么9开头 ...

有意  求pm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的是不错,但容易进水,我优惠购买了个康佳的还行,半个月了还有电,就是充电口是圆孔不是非无线充电 ...

国产的还行的  就是配件买不到,我现在手上3个亮星的i1牙刷   2个电机杆损坏要换还有电池损耗,其他全好的,  丢了可惜留着没用

网友:
67系列蛮好用的

网友F:
反正都已经砸手里了,干脆直接上热熔胶把轴和牙刷头粘到一起,几个月后吹风机加热取下来换头。

网友:
米家新出的T300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都已经砸手里了,干脆直接上热熔胶把轴和牙刷头粘到一起,几个月后吹风机加热取下来换头。 ...

666  哈哈哈  好想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早也是买了欧乐B的  什么清亮型。是刷毛左右旋转的,正品刷头贵而且更换频繁   实在是用不起啊,后面 ...

欧乐b是旋转的,飞利浦是上下的,东芝是前后的。。之前有个帖子拆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乐b是旋转的,飞利浦是上下的,东芝是前后的。。之前有个帖子拆的,可以看看。。 ...

昨天就看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意  求pm链接

优惠购里找找 108一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  哈哈哈  好想法啊

之前在论坛里买的10块钱机芯,插不紧,就用热熔胶~后来优惠购里面买了飞利浦,还买了两次,发现不要买62xx的,镍氢寿命短,要买661x以上的,锂电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  哈哈哈  好想法啊

另外飞利浦用完要把水甩一下,听说4系6系胶圈容易漏水,用好几年的东西自然胶圈会老化,不是飞利浦质量差,而是因为用的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