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路由等单flash闪存改双BIOS芯片切换

楼主(2019-09-23):
接法:把两片flashCS脚轻轻扳直成水平,其他脚对好叠焊于焊盘。取两个50K(10K--100K)欧电阻用两端分别与vcc脚,CS脚焊接。然后在两固件CS脚与焊盘接3条引线焊于双切开关。试机
图解:图是网上找的,
这样可以给主板路由等FLASH闪存固件手动切换BIOS了。
留个记号以备需要。

网友:
我看那些原生双BIOS的主板是切换7脚的,而不是控制1脚,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一个给电,一个不给电就是双切了

网友A(2021-01-05):
为什么要接电阻呀?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接电阻呀?不懂

做上拉,数字电路必须高低电平,要么高要么低。芯片内部没上拉电阻的话就得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上拉,数字电路必须高低电平,要么高要么低。芯片内部没上拉电阻的话就得外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