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家角磨机切割片和打磨片如何选择?

楼主(2019-09-23):
淘宝上牌子众多,新手一时无从下手:

网友:
用钎焊锯片 足够一般家用切割打磨了

网友:
我一直用 大白鲨  金钻  都不错。

网友:
考虑效率的话应该切割片用来切割,打磨片用来打磨,所以你截图里的选1.2厚的很可以,切的很快,但是家用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厚一点的,切的慢一些,但是可以切可以兼顾打磨,比较厚很安全,我自己用1.6现在用2.0的了,角磨机护罩和把手不要忘了装

网友:
买过大白鲨黑色的125,很差,容易爆片。而且内圈做小了有时候卡不进去

网友:
一比多。福建漳州产

网友:
4楼完美解释,我就看看

网友:
大白鲨的薄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