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成元9205万用表铲屎换芯,完美复活,顺便做一对表笔

楼主(2019-09-23):
铲屎过程记录:
头一次尝试给万用表铲屎换芯,气氛不算融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70
最终成果:

当时遗留的问题有:
1、笔画显示不完整,暂时不考虑厂家生产时更改了引脚定义的问题,感觉厂家为了这种低端入门级万用表折腾引脚的可能性不大。
仔细检查硬封芯片后,发现个别引脚根部有连锡,怀疑是热风枪加固的时候把卡在引脚间的锡渣融了。
2、测量结果错误的问题。由于是所有档位的结果都不正确,所以核心电路出现问题的概率更大一些。
经检查,发现蜂鸣片下方的一个三极管虚焊,很奇怪是什么操作导致这个位置虚焊的,因为这块表在坏掉以前的测量结果是准确的。

故障排除后,万用表满血复活。这块表躺尸期间,他的表笔配给另一块表用了,于是利用仓库角落里找到的两个插头做了一对表笔。
导线是坏掉的公牛插排上的,确定是铜线,线径没测。
表笔头部是2.5平方铜芯导线,顶部磨尖后镀了一层锡。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跟我的表笔同款,我的笔尖是黄铜焊丝做的,尾插是香蕉插头做的。1.5平方的导线,内阻很小。

网友A:
成元是CY…你这个明显画风不对啊……
手里有一个成元9205档位固定钢珠的塑料柱开裂了…
没时间收拾…垃圾的830炮灰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元是CY…你这个明显画风不对啊……
手里有一个成元9205档位固定钢珠的塑料柱开裂了…
没时间收拾…垃圾的 ...

确实,我也疑惑过的,特别是外壳是VC890D,主板却是CY-9205N,直到我看到下面这个包装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也疑惑过的,特别是外壳是VC890D,主板却是CY-9205N,直到我看到下面这个包装盒

...

卧槽!居然还可以这么玩?
图片里的红色那个跟我的一样的…

网友:
黄铜不适合做表笔,热电势和接触电阻比较大
呃,三位半炮灰表,当我没说

网友(2019-12-28):
这表笔牛逼啊,DIY之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网友:
这表笔拉风!

网友(2020-02-01):
这表笔使用小心了楼主,测个热地不得漏保跳闸?

网友:
不错哦,支持DIY表笔。

网友(2023-01-25):
表笔有创意

网友:
自己动手,方便使用,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