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很久没用,电池废了

楼主(2019-09-23):
x220笔记本,很久没用,电池死锁了。拆开发现有只有一节电池废了,其他电池都是好的,8030a的方案。看来电池还是要经常用用。电脑使用到期后,花了四百多从公司报废处理买断回来的。11年的电脑了,几年来自己用还比较爱护。放在家里很久没用,电池就废了。

网友:
一直用一样坏

网友:
早两年拆了一个也是联想的,收获6粒三洋(俗称大红袍)电池,一般小电器上用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400感觉有点贵,应该按固定资产净值再折点价给你。

网友B:
一般锂电来说,用不用,寿命也就几年。 镍铬电就长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锂电来说,用不用,寿命也就几年。 镍铬电就长寿多了。

但是镍镉的记忆效应明显,九几年学校里玩四驱车竞赛的,通常得配一个好几百元内置镍镉放电模式的充电器。好像松下三星等进口的锂电芯寿命应该不会太差,国产锂电芯不太好说,循环两三百次后一致性下降。

网友:
又是联想
最近我也得了联想电池里面的四个大红袍,也是电量不足锁死,都没电了,电芯充电后都正常

网友C:
天杀的缺德设计,锁电池干什么!!真的以为消费者电池坏了之后就一定会买新的吗?!!坏了顶多不用,没啥特别需求,没几个人去买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杀的缺德设计,锁电池干什么!!真的以为消费者电池坏了之后就一定会买新的吗?!!坏了顶多不用,没啥特 ...

联想:我们不仅主机要赚钱,配件也是要赚钱的!

网友:
我的X61,原装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组装的,用了两三年,也没电了。现在索性不管了,插电当作下载机。

网友D:
请问电池塑料壳咋拆开的?冷冻加锤子吗?

网友E:
电池塑料壳一般是超声波焊接,要点技巧才能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塑料壳一般是超声波焊接,要点技巧才能无损

请问老师,你贴子中写有“  电池塑料壳一般是超声波焊接,要点技巧才能无损  ”

请问是什么技巧?我以前都是用锯条锯开,这样是破外性拆开外壳, 如何才能无损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感觉有点贵,应该按固定资产净值再折点价给你。

用了五年后就可以买断,原价9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池塑料壳咋拆开的?冷冻加锤子吗?

简单的很,把品牌标签撕掉,就从偷工减料的塑料条栅格下看见电池了。

网友:
我那个也好久没用了改天拿出来看看

网友:
电池放时间长了,失效了,一直使用能好一些。循环几百次差不多,更换新电池。

楼主:
电池最终的归处。买了个保护板,做成7.2v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