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了个128128点阵屏,折腾不了

楼主(2019-09-23):
拆了个128128点阵屏,挺喜欢的,网上查不到资料,不知坛友有没有相关资料,有驱动程序最好了。

网友:
试试普通的128128程序就行,一般都通用的

网友:
6963还查不到资料吗?按6963的来驱呗。

网友:
有芯片的话,还是能够搞定的吧

网友:
串口屏好玩 并口屏告辞

网友:
找看芯片找驱动